spartan 3an系列能不能读取到固件?

楼主(2018-01-18):
用的是spartan3 an的内部flash启动方式,没有加密处理。因为有一个版本没有保存,现在只有板子上还有该版本的固件,请问impact能不能用jtag从板上读取该固件呢?

网友:
直接说抄板吧

楼主:
。。。前同事留下的版本不能用,所以想在修改代码前把能用的版本拷出来先用着,已经问FAE了,有结果会分享出来

网友(2018-04-12):
写一段读取内部FLASH的代码,下到FPGA中(注意不要烧到FLASH中),通过IO口输出来。

楼主:
问过技术支持,spartan 3an系列可以参考xapp452,但回读的数据并不是烧结的bitstream,因为后面找到存档了,所以最后没有用这个方法,有兴趣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