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个元件的吗?

楼主(2018-01-18):
在一个高压性线LED驱动板上有这么一个元件,没有见过,有认识的吗?

楼主:
其功能类似于原理图中的RT

楼主:
不像是放电管,看功能像压敏电阻,但是为什么要并着放两个呢?

楼主:
有认识这个元件的网友吗?

网友A:
貌似热敏电阻,可以用电烙铁放在上面加热,然后测量温度变化值确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热敏电阻,可以用电烙铁放在上面加热,然后测量温度变化值确定一下。 ...

如果是热敏电阻应该是串在电路用才对,而这个是并在零火线之间的。

网友:
压敏电阻

楼主:
有这种压敏电阻的资料吗,为什么要在电路中并两个,压敏电阻一般都是一个的。

网友B:
就是贴片的放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贴片的放电管

谢谢回复,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一直没有找到资料,我也是猜其功能类似于压敏电阻或放电管的一种,但是找不到资料,也找不到厂家。

网友B:
http://www.hzxsfdg.com/product/class/?136.html

网友:
去bourns找找

楼主: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hzxsfdg.com/product/class/?136.html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