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无感无刷电调空载高速时是否有转速和占空比非线性...

楼主(2018-01-18):
方波无刷电调空载高速时是否有转速和占空比非线性的问题?
我遇到的问题是空载高速缓慢增加占空比时,如70%~75%占空比区间,占空比增加电机转速没有大的变化,继续往上加大占空比,比如超过75%后转速突然升高一大截,而且占空比从70%~100%增加的过程中会有好几个这种区间,70%以下占空比时现象不明显,占空比和转速是基本线性的,大家是否遇到过?

网友:
这是正常的,高速阻力大

楼主:
但不应该出现转速突变,还有就是高速时的声音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不应该出现转速突变,还有就是高速时的声音很大

换相有问题!

网友:
这好像有点奇怪,即使不线性,速度曲线也应该是连续可导的,而不应出现阶越。关注一下。

楼主:
可能会是啥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