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90v的dcdc芯片

楼主(2018-01-18):
求推荐输入电压超过90v的dcdc芯片 输出电压为7v最低输入电压尽量能到10v,电流差不多100ma就够了 最好是内置mos的 如果是外置的 ,请同时推荐一个mos 。当然,价格最好便宜点呐。现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XL7026,0.6A 150KHz 100V 降压型DC-DC转换器, 高压DC
还有一个贵的,LM501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L7026,0.6A 150KHz 100V 降压型DC-DC转换器, 高压DC
还有一个贵的,LM5017

你这100v马上boom了,电线+电容=lc谐振电路,瞬态很容易突破120v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100v马上boom了,电线+电容=lc谐振电路,瞬态很容易突破120v以上。

也是啊,其实都100V了,直接上AC-DC的芯片呗

网友:
直接用TOPSWITCH的AC/DC芯片,没问题

网友:
还真别说,凑巧了,上个项目刚用过~传下资料,是你需要的内置MOS方案,最大input电压200V

网友:
刚发现,传的手册是固定输出电压的
去TI官网找了下,发现以下型号 ,你可以选下

楼主:
忘了说一个重要的参数 ,需要可调占空比比较大。因为电压要从10-90之间 ,现在用lm5008感觉这颗料有点贵,想找个替代的。

网友:
找 linear的,有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7026,0.6A 150KHz 100V 降压型DC-DC转换器, 高压DC
还有一个贵的,LM5017

LM5017是个坑,东西很好,就是老缺货
LM5007 可以考虑价格低的多,只要不需要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啊,其实都100V了,直接上AC-DC的芯片呗

最低还要输入10V啊。acdc能办到么。

网友:
ltc3638,140v,250ma

网友:
sy8052 mp4689 立创商城有的你去看看

网友(2018-12-26):
标记一下字数补丁

网友:
VIPER12A 又便宜又好。

网友:
列车上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