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用灌密封胶浇灌,对电容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8-01-19):
有电路板有几个大容量2200uf 16v电解电容,但产品需要灌封,灌封胶是硬的,电容和胶膨胀系数不一样,会不会对电容有影响?

网友:
之前公司搞电源,都是直接灌胶,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用泡沫双面胶缠绕一周,灌胶,搞定!

网友:
本人一个产品用47UF/25V,一直灌环氧一年多,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有影响。

网友:
可以分两步,先灌软的,再来硬的

网友:
电源灌胶不是很平常的事情么。

网友:
硬的胶一定要注意工艺,否则高低温有可能出现故障。N年前周立功的隔离模块就出现低温10℃损坏,后来听他们自己说改变了灌封工艺,再没有出现过

网友A:
他们给出的故障检测报告是高低温变化,导致覆铜线被胶拉断。这个印象深刻啊,采取措施就是采用真空灌封,至于他们是否改变了胶的配方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给出的故障检测报告是高低温变化,导致覆铜线被胶拉断。这个印象深刻啊,采取措施就是采用真空灌封,至 ...

一直担心的是你说的问题,你这么提醒就知道了,感谢!

网友:
没问题  汽车上都灌胶的

网友B:
灌胶最好把电容的顶端露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胶最好把电容的顶端露在外面。

正解
,泄压阀要保持畅通,固态电容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