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测试用的杜邦线,在mouser上用什么名称查找?

楼主(2018-01-19):
测试用的2.54杜邦线,有1p的母孔和插针2种,目前用的质量都不是很好,插拔几次就松松垮垮的接触不良。
在mouser上用什么关键字查找呢?或者深水宝上哪家质量好?

网友A:
A jump wire (also known as jumper, jumper wire, jumper cable, DuPont wire, or DuPont cable – named for one manufacturer of the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mp_wi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jump wire (also known as jumper, jumper wire, jumper cable, DuPont wire, or DuPont cable – named  ...

谢谢回复,在mouser上用jump wire找到了这种已经做好的线,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自己做线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