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JlinkARM.dll提取出STM32F072 OB的固件,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2018-01-19):
哪位专家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提取,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网友:
第一步,打开动态库
第二步,查找固件位置
第三步,导出固件

网友A:
我写过一个,搜dumpfw.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写过一个,搜dumpfw.exe

改天电脑查一下,多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软件?

网友:
去jlink安卓目录找user guide,里面有dll的API,写个上位机调用就可以

网友B:
64位win7运行不了,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位win7运行不了,不兼容吧

等一下,我编译的环境也是Win7 64bit......
VS真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