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调试经验

楼主(2018-01-19):
调温控有一年多了 整个系统有5个不同的负载最大功率800 W 挑选一篇100W 的调试经验记录一下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虽然有些心得但是调试起来还是感觉些许疲惫。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正好也在调温控,头都大了

网友A:
lz是用仿真软件生成的“示波器界面”?还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用仿真软件生成的“示波器界面”?还是怎么弄的?

论坛有这个虚拟示波器的让软件 我觉得挺好用的 可以去下载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884238  55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用仿真软件生成的“示波器界面”?还是怎么弄的?

应该是个串口波形显示

网友B(2018-03-09):
引用 楼主:
论坛有这个虚拟示波器的让软件 我觉得挺好用的 可以去下载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 ...

楼主的温控的硬件平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温控的硬件平台是什么?

STM32 +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