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过放保护电路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8-01-19):
  当电池电压放电到2.5V 时,锂电池保护板控制断开,没电压输出,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锂电池电压慢慢回升,差不多3V 时保护板又打开,又有电压输出,  如何才能做到在不充电的情况下保护板不会打开

网友A:
要什么紧,放到一定程度就会回不到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紧,放到一定程度就会回不到3V了

我的是带动成达的,隔差不多1分钟左右,马达转几秒,感觉很怪

网友B:
锂电池保护板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啊!
电池电压低于保护电压,切断输出,要重新激活电池,必须外接一个电压(如插上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保护板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啊!
电池电压低于保护电压,切断输出,要重新激活电池,必须外接一个电压( ...

怎么外接电阻,求指教!谢谢!

网友(2018-03-12):
使用欠压保护锁死的保护板

网友(2018-06-26):
回到3V之后,放电立刻就电压跌落了

网友:
几节的,有一种带锁定的

网友:
这个现象俗称打嗝,周期性保护/退出保护,一般出现在电池内阻偏大,负载较重的场合。

解决办法:

① 某些 DW01+ 山寨的严重,切断点回滞电压不够,换成正品就有了;

② 换某些带锁的,但是代价就是更容易直接关机,特别是内阻大的情况

③ 自己拿电路搭吧

网友:
大多数保护芯片都是这样的 达到回滞电压后就回复输出。你要的功能用单片机配模拟前端比较好实现。

网友:
看选型,啥要求都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