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启动蓝屏,怎么修复?

楼主(2018-01-19):
笔记本开机蓝屏,安全模式停在avdevprot.sys。不想重装系统,怎么修复?

网友A:
不想重装系统的话,换台电脑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重装系统的话,换台电脑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

好主意

网友B:
电脑开机按F8进入的Windows高级选项菜单

6. 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开机按F8进入的Windows高级选项菜单

6. 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试过不行,还是蓝屏

网友C:
最后一招,PE启动,备份数据,C盘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招,PE启动,备份数据,C盘重装

唉,PE中。。。。。。

楼主:
PE里可以卸载原系统里的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E里可以卸载原系统里的软件吗?

重装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