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中文字符显示,摸索学习,欢迎交流

楼主(2018-01-19):
以下程序与硬件有关,LCD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编码.
本贴point是keil编译环境下,字符串指针与数组的结合应用,我从新学习了c语言指针这部分内容,操作方法如下:

函数形参是指针类型,赋值为字符串,后面是字符串横纵坐标地址
void LCDGB2312_X_Ydisplay(uint8_t *String , uint8_t x, uint8_t y)

赋值为字符串操作例:
LCDGB2312_X_Ydisplay("您好中国年",0,0);

中文字符用引号,字符串转换成编码,GB2312编码方式
调用内容:
LCDGB2312_X_Ydisplay("您好中国年",0,0);

函数内容如下:
void LCDGB2312_X_Ydisplay(uint8_t *String , uint8_t x, uint8_t y)
{

        uint8_t i=0,j=0,StringAdd[32]={0};

        uint32_t Address ;
        uint16_t BaseAdd=0;

        for (i=0 ;String[i*2] != '\0'; i++)
        {
if(String[i*2] ==0xA9 && String[i*2+1] >=0xA1)
Address = (282 + (String[i*2+1] - 0xA1 ))*32+BaseAdd;
else if(String[i*2] >=0xA1 && String[i*2] <= 0xA3 && String[i*2+1] >=0xA1)
Address =( (String[i*2] - 0xA1) * 94 + (String[i*2+1] - 0xA1))*32+ BaseAdd;
else if(String[i*2] >=0xB0 &&String[i*2] <= 0xF7 && String[i*2+1] >=0xA1)
Address = ((String[i*2] - 0xB0) * 94 + (String[i*2+1] - 0xA1)+ 846)*32+ BaseAdd;
                        StringAdd[i*4] = 0X03;
                        StringAdd[i*4+3] = Address;
                        StringAdd[i*4+2] = Address>>8;
                        StringAdd[i*4+1] = Address>>16;
        }

        for( i = 0; StringAdd [i*4] != 0x00; i++)
        {
        uint8_t StringAdd1[4] = {0};
        uint8_t SPIrecebuffer[32] = {0};
        StringAdd1[0] = StringAdd[i*4];
        StringAdd1[1] = StringAdd[i*4+1];
        StringAdd1[2] = StringAdd[i*4+2];
        StringAdd1[3] = StringAdd[i*4+3];

        HAL_GPIO_WritePin(ROM_CS_GPIO_Port, ROM_CS_Pin, GPIO_PIN_RESET);
        HAL_SPI_Transmit(&hspi1,StringAdd1,4,10);
        HAL_SPI_Receive(&hspi1,SPIrecebuffer,32,10);
        HAL_GPIO_WritePin(ROM_CS_GPIO_Port, ROM_CS_Pin, GPIO_PIN_SET);

        if (y%8 == 0)  //two page situation
        {
                for(j=0 ;j<16; j++)
                {
                lcdMem[(7-y/8-1)*128+x+j+ 16*i] =SPIrecebuffer[j];
                lcdMem[(7-y/8)*128+x+j+ 16*i] = SPIrecebuffer[j+16];
                }
        }
        else        //three page sityation
        {
                for(j=0 ;j<16; j++)
                {
                        lcdMem[(7-y/8-2)*128+x+j+ 16*i] &= 0xff>>(y%8+1);
                        lcdMem[(7-y/8-2)*128+x+j+ 16*i]        ^= SPIrecebuffer[j] << (7-y%8);
                        lcdMem[(7-y/8-1)*128+x+j+ 16*i] &= 0x00;
                        lcdMem[(7-y/8-1)*128+x+j+ 16*i] ^= ((SPIrecebuffer[j]>>(y%8+1))^(SPIrecebuffer[j+16]<<(7-y%8)));
                        lcdMem[(7-y/8)*128+x+j+ 16*i] &=        0xff<<(7-y%8);
                        lcdMem[(7-y/8)*128+x+j+ 16*i] ^= SPIrecebuffer[j+16]>>(y%8+1);
                }
        }
        }
}

楼主:
lcdMem[(7-y/8-2)*128+x+j+ 16*i] &= 0xff>>(y%8+1);
lcdMem[(7-y/8-2)*128+x+j+ 16*i]        ^= SPIrecebuffer[j] << (7-y%8);
lcdMem[(7-y/8-1)*128+x+j+ 16*i] &= 0x00;
lcdMem[(7-y/8-1)*128+x+j+ 16*i] ^= ((SPIrecebuffer[j]>>(y%8+1))^(SPIrecebuffer[j+16]<<(7-y%8)));
lcdMem[(7-y/8)*128+x+j+ 16*i] &=        0xff<<(7-y%8);
lcdMem[(7-y/8)*128+x+j+ 16*i] ^= SPIrecebuffer[j+16]>>(y%8+1);

调整坐标原点和调整跨页情况的位操作,个人喜欢数学那样定义坐标原点 所以做了些数据处理
里面有个错误,一个是 lcdMem[(7-y/8-2)*128+x+j+ 16*i] &= 0xff>>(y%8+1);  括号中的应为y%8  不需要减一下面同理
另一个 lcdMem[(7-y/8-2)*128+x+j+ 16*i]        ^= SPIrecebuffer[j] << (7-y%8);       括号内应该用8-y%8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dMem[(7-y/8-2)*128+x+j+ 16*i] &= 0xff>>(y%8+1);
lcdMem[(7-y/8-2)*128+x+j+ 16*i]        ^= SPIr ...

8,128,16什么的都用移位替换
而且总感觉计算可以更简单点

楼主(2018-04-22):
引用 网友A:
8,128,16什么的都用移位替换
而且总感觉计算可以更简单点

虚心接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