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无源232转485电路中为何485芯片的DI脚是接地的?

楼主(2018-01-19):
最近得到一个无源232转485的转换器。接了个表,进行485通信发现不正常。拆开看了下,发现485芯片用的是MAX1487E,其中4脚DI脚是接地的,而不是接的串口的TX脚。网上查了下无源的232转485的转换器都是这样的接法。
这样的接法是不是就只能是单向通信,而不能双向通信了?

网友A:
发'0'靠芯片,发'1'靠上拉

网友:
合格的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0'靠芯片,发'1'靠上拉

发是这样,那接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是这样,那接收呢?

默认状态就是收,接收全靠芯片。

网友:
看这个帖子 隔离USB转485,232,TLL转换器

网友:
这种无源的距离有限,测试用可以。

网友:
无源的误码率太大,测试用用可以,关键时候要上有源的啊。

网友(2018-03-01):
厉害厉害,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