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供电与充电电路

楼主(2018-01-19):
工作原理D1二极管的输入端是DC27V电压,通过BUCK电路给24V 26AH蓄电池供电,网络标号BAT连接到蓄电池。
同时网络标号FG1还连接到DC-DC降压到12V再降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BUCK电路中的Q1导通由单片机控制(这里我有个疑问,
既然这路除了给蓄电池供电还降压给单片机供电,而Q1又由单片机控制,那么在刚上电时候Q1需要单片机控制才导通,而单片机又需要Q1导通单片机才有电才能工作,这不是等于死锁了谁也工作不了了吗??补充:蓄电池没接上时候上电MCU也要能工作)
问题2:
   蓄电池反向放电时候,虽然D9反向不会影响开关电源的输出,但是因为L2 D9  C27存在,相当于这部分电路也有电流,这样有没有关系?这里的U2 mos管工作在双向导通状态。

网友A:
肯定还有其它机关,要不然逻辑不通。话说27V刚好够24V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电压,为何还要BUCK?

网友B:
你这是抄的板还是自己设计的图?如果是抄的板  你确定先把蓄电池拆掉再接通27V单片机会工作?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合理的:
1,输入电压27V经过D1和D9后小于26V,不能充满24V的蓄电池。
2,U2不能正常控制关闭,可能会发热严重而损毁。
至于楼主的疑问,未接电池时MCU电源可以非正常从输入的分压电阻网络经IO口倒灌到VDD而启动MCU,但不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有其它机关,要不然逻辑不通。话说27V刚好够24V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电压,为何还要BUCK? ...

可以把这部分理解位PWM充电恒流恒压调制。不是为了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抄的板还是自己设计的图?如果是抄的板  你确定先把蓄电池拆掉再接通27V单片机会工作? ...

还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合理的:
1,输入电压27V经过D1和D9后小于26V,不能充满24V的蓄电池。
2,U2不能正常控制关闭, ...

我的说的倒灌是指的开关电源无输出时候,蓄电池电流经过U2倒灌供给系统电源。

网友D:
Q1启动电流不会是从单片机IO口串过去的吧?如果IO口有上下拉电阻存在,Q1又关不断,用电容启动脉冲又过不来,除非Q1只是个开关,但是这样又会造成二次启动困难。建议断开R7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启动电流不会是从单片机IO口串过去的吧?如果IO口有上下拉电阻存在,Q1又关不断,用电容启动脉冲又过不 ...

Q1没电,单片机哪来的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Q1没电,单片机哪来的电呢?

Q1的G通过IO口周围零件,电平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