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一下Crazyflie的DIY进度,同时咨询大家nRF24LU1P怎么灌程?

楼主(2018-01-19):
利用空余时间搞的Crazyflie,全手工焊接。主控板基本搞定,,
现在不知道那个无线通信的的模块怎么灌程序。
查了一下nRF24LU1P开发的相关资料,资料中说这IC要专用下载器才能灌程序。
难道我还要再买一个专用的下载器?有点不舍,,,折腾这玩意儿,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一千多了,
不想再买什么下载器了,况且买了,以后自己也用不到。
我想问哈大家,nRF24LU1P这无线模块可以用ST的仿真器灌程序么?

网友:
x宝上买个山上货不得了,当时我搞cc系列时也是x宝买的,连芯片+下载线+一堆东西就130多好象

网友:
下载器一百块左右

网友A:
新的芯片可以用usb下程序,但恢复很麻烦,具体看手册第17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芯片可以用usb下程序,但恢复很麻烦,具体看手册第17章。

看了手册,但还是不明白咋搞。。。。。
手册上说要重启Bootloader,这IC出厂自带bootloader??怎么用?
现在把模块插入LINUX机器识别不了,没法下载程序。
我看资料上说这IC是C8051的内核,刚好我有个C8051的仿真器,不知道用什么工具软件可以烧写。

网友:
linux没试过,windows下可以识别为一个bootloader,打开nrf studio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老兄,如果你把这种金钱和时间上的投入看作是一种投资,你就不心疼一个下载器的钱了。祝你调通飞机,顺利起飞!

网友:
仰望你们这种高端玩家……

楼主:
已经买了个下载器。。。。
我折腾这玩意儿,主要是想过年回家让儿子自己也动手做一做,让他接触一下电子方面的东西,感受一下DIY的过程和方法。
所以我自己必须先搞一套出来,要不到时候DIY的过程中儿子问我怎么做,如果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我在儿子面前会很没面子。。。。。。

网友:
做了半天还是1.0版本的。没事跟我交流。

网友:
电机架子挺漂亮,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