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PCI和PCIE的封装,如图所示

楼主(2018-01-19):
谁有PCI和PCIE的封装,如图所示
===============
谢谢,已经找到部分

网友:
南京沁衡网站上有。他家的接口芯片评估板电路图可以下载

网友:
规范里面有具体尺寸图的。

网友:
AD新版本新建工程的时候好像就可以选。

网友:
上个图  字数

楼主:
已经找到了,这个向导也看过。 不过还是谢谢好心人回复

网友A(2018-03-07):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这个向导也看过。 不过还是谢谢好心人回复

只有PCI的没有PCIE的,不知道哪里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PCI的没有PCIE的,不知道哪里有呢

上面有兄弟讲到了,沁恒官网找pcie接口的芯片,评估板一般给你PCB,抠出来就行。

网友B:
同求一个PCIE接口的4G模块底座封装(包含底座和锁),谢谢
如下图所示

网友:
顶一下,继续求

网友:
  可惜以前泄露的  老主板pcb上只有PCI插槽的封装,没有最新的主板pcb泄露???

网友(2018-05-09):
引用 网友B:
同求一个PCIE接口的4G模块底座封装(包含底座和锁),谢谢
如下图所示

请问你找到封装了吗?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