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牛帮忙猜两款电源芯片

楼主(2018-01-19):
最近老板要求抄一块板子,里边很多芯片都被打磨掉丝印了。有两款电源芯片,可以确认是5V转3.3V和5V转1.8V的电源芯片,测绘情况如下图。哪位大牛用过类似的芯片,给指点一下呗,谢谢 ;-)

楼主:
还有一款芯片也比较奇怪,请坛友帮忙参详一二。
如图所示,SC70-6封装的一块芯片,6脚的数据如图所示。输入输出应该都是数字信号。没搞明白的是,查了很多逻辑芯片的管脚定义,大多数都是5脚VCC,2脚GND,这款芯片好奇怪啊,4脚是VCC,5脚是GND。有哪位大牛见过类似的芯片么?谢谢。

网友:
哈哈抄板不是让你全抄啊,电源芯片自己替换成符合要求的就行了,连一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都要抄?

网友:
牛逼,干嘛要完全抄成一样,你这样要大家猜谜语怎么猜得出,图片都没有。这种最主要的是弄清功能逻辑,可替换的一大堆。

网友:
现在这种东西都国产了,都是名不见经验的小厂。猜对了也不好买。简单的替换才是关键。

网友:
dsp供电?这种ldo一大堆  又不复杂为啥要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