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司机帮忙推荐一下各含两路12位-16位ADC和DAC的MCU

楼主(2018-01-19):
引脚最好是48或64

网友:
STm32F100C

网友A:
16位adc比较好找,基本只有adi和freesca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adc比较好找,基本只有adi和freescale的

没用过飞思卡尔可以帮推荐下具体型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位adc比较好找,基本只有adi和freescale的

FSL单端12差分16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
找选型表啊。。。

网友B:
搭个顺风车请问有没有12位AD,可以用5伏参考电压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位adc比较好找,基本只有adi和freescale的

还有msp4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个顺风车请问有没有12位AD,可以用5伏参考电压的单片机。

nv32f100

网友:
TKS! 这个单片机似乎有点太非主流。

网友C:
既然在ST的板块,那就用STM32F373咯,12,16位ADC都有了,同时也有12位DAC。路数也达到楼主要求。

网友:
楼上推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在ST的板块,那就用STM32F373咯,12,16位ADC都有了,同时也有12位DAC。路数也达到楼主要求。 ...

谢谢!的确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