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 的中高端FPGA是如何排序的 Artix Kintex Spartan ...

楼主(2018-01-20):
如题,想换FPGA   但是之前只用过A家的FPGA  对飓风系列了解的比较多,现在看X家的内部BLOCK RAM更适合做图像处理,但是X家的产品线比较多,Artix    Kintex   Spartan   zynq  之前只听说过  SPARTAN 6 不知道 这几颗的的中高端定位排序是如何的。   还有有人推荐ZYNQ  如果单纯只用PL核心, 那相同封装下ZYNQ的逻辑门应该比其他三者的更少吧?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A家的FPGA逻辑资源门数, 跟X家的门资源的对算关系大概是如何的,  我用A家的22万逻辑资源现在有点不够用

网友:
x家从低端到高端:spartan -> Artix ->  Kintex -> Virtex, Zynq是逻辑+ARM硬核,zynq 7000系列的逻辑部分是分artix-7和kintex-7(7030及以上),后面的好像不分吧。

逻辑资源,altera是LE,xilinx是LC,应该两家都差不多吧。

更正:ARM硬核。

网友A:
Zynq是逻辑+ARM硬核,现在新出的zynq ultra scale+ 带gpu,v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nq是逻辑+ARM硬核,现在新出的zynq ultra scale+ 带gpu,vpu

好吧  ZYNQ看了下 7020裸片价格跟artix 高逻辑资源版的价格差不多,看来单单用逻辑资源可能还是搞个纯的FPGA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  ZYNQ看了下 7020裸片价格跟artix 高逻辑资源版的价格差不多,看来单单用逻辑资源可能还是搞个纯的F ...

你看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C:
基本架构,第几代产品:早就停产的 -> 2 -> 3 -> 4 -> 5 -> 6 -> 7 -> UltraScale -> UltraScale+。7和以后是目前软件支持的主流,6和以前没有后续的开发软件升级了。
每代产品内的系列:Spartan -> Artix -> Kintex -> Virtex
每代产品内,不一定具备全系列,目前是:6和之前,只有S和V;7开始有S/A/K/V;US开始只有K/V。

Zynq 7000是7系FPGA+ARM,小规模是A7的FPGA(7020以下),大规模的是K7的FPGA(7030以上)。

资源建议考虑LUT,FF,BRAM,DSP,时钟等资源对比。X在局部布线上连通性好像没A的好;更大范围的连通性比A的略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架构,第几代产品:早就停产的 -> 2 -> 3 -> 4 -> 5 -> 6 -> 7 -> UltraScale -> UltraScale+。7和以后 ...

补充一下ZYNQ有UltraScale+;另外6的开发工具也不是完全不维护,比如前一阵子搞了个Win10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是哪个型号?

买了新平台  Artix -7  100k 逻辑资源去做   价格裸片大概在250     我查了下 ZYNQ7020裸片大概也在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架构,第几代产品:早就停产的 -> 2 -> 3 -> 4 -> 5 -> 6 -> 7 -> UltraScale -> UltraScale+。7和以后 ...

谢谢 回答的非常相近, 我现在的设计确实用到了大范围的连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ZYNQ有UltraScale+;另外6的开发工具也不是完全不维护,比如前一阵子搞了个Win10支持…… ...

UltraScale+ 功能 刚查了下很实用, 不过原先图像处理的时候自己已经用逻辑门设计了一个缩放模块。 凑合着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ZYNQ有UltraScale+;另外6的开发工具也不是完全不维护,比如前一阵子搞了个Win10支持…… ...

传说的Win10支持不就是给了个Linux虚拟机么……我没亲自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