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与PC的USS通讯每秒发送无回复,毫秒发送正常通讯

楼主(2018-01-20):
PC端高级语言编写软件与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USS通讯。PC端使用USB转RS485接至8台变频器,接线长度20米左右,没有加终端电阻。
如果每秒发送1条报文则完全无回复,20ms-50ms间隔连续发送报文才可正常通讯。另外,波特率9600时丢包严重;波特率调高至38400时丢包最少,通讯质量最好;继续调高波特率至57600时,丢包增加,通讯质量变差。使用编写的软件和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均是同样的情况。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换个usb转485试试。或者使用pci转485的试试。

网友:
先调好了一台,再试多台。

网友:
典型的通讯质量问题啊,1s一次的通讯因为丢包问题导致的超时,需要提高通讯频率至少20倍才能通讯上,高波特率同样是因为暴露时间短所以可以侥幸成功,你这个95%丢包率吓死人~
顺便你网络拓扑是什么样的?发送和接收端的带载能力呢?还有终端电阻为何不加?终端电阻对线路上的问题改善是很大的。
建议从基本的硬件环境排查起,485通信只要不是极端的场合和应用都是有最佳实践的,按照前人走过的路该整改的地方整改,不该碰的地方不碰,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