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控速 是否需要电流环呢

楼主(2018-01-20):
我现在有一个1500w,,180v的有刷电机  ,电机末端带着一个质量固定的负载运转,设备中需要精确控速
思路是:我先把220v的交流电经过整流成330v的脉动直流电,我然后用pwm控制igbt的导通与关断来控制电机运转,,电机上加了编码器反馈电路 ,进而用pid算法来控速  , ,
经过查找资料,发现还有一个电流环控制,,我的这种场合还需要吗?电流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功率不小,最好加上

网友A:
楼主,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跑步机上用的电机驱动吧

网友B:
电流环的作用是控制电机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跑步机上用的电机驱动吧

嗯,对呀  ,,楼主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环的作用是控制电机力矩

控速与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应该是防止过载吧,话说为啥要脉动直流?上了IGBT了,用MOS就行吧

网友:
建议最简单也要加入电流限制器,防止启动过流,或者堵转过流;

精度要求决定是否采用双环(电流环、速度环)
电流环用于力矩控制
若使用双环,则两个环单独调试,需要测试或已知电机参数(感量,直流电阻,力矩系数等)负载转矩

基本的电机控制知识,建议复习一遍电机拖动,否则还是直接买现成控制器好了,上位机直接设置好参数,关注应用即可

网友:
双环限制模形,不用串联模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