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用于24V输入,输出12V 2A或者输出5V 2A的电源IC

楼主(2018-01-20):
求推荐适用于24V输入,输出12V 2A或者输出5V 2A的电源IC。芯片为板子上使用,和前级ac-dc在同一块板子上,24V空载启动会有一点过冲,尖峰最高26.3V,带载开机尖峰不超过25V,谢谢

网友A:
看看FR9833这款芯片吧,车充上面用的,最高36V耐压输出3A,同步整流降压,只要一个电感就行。sop8封装底下带散热焊盘。
340Khz频率需要的电容电感也小。
像你这个需求可以看这些专用的车充芯片。
jlc上面有销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FR9833这款芯片吧,车充上面用的,最高36V耐压输出3A,同步整流降压,只要一个电感就行。sop8封装底下 ...

这芯片稳定怎么样,批量用可以吗?官网上竟然找不到这款芯片,原来用的LM2679,LM2678
推荐LM2679,LM2678已经用在产品上5年多了,非常可靠。
也可以用MP1584,比较便宜

网友:
MP9943GQ-Z
IC REG BUCK ADJ 3A SYNC
https://www.digikey.com/product- ... 9943GQ-Z-ND/52929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稳定怎么样,批量用可以吗?官网上竟然找不到这款芯片,原来用的LM2679,LM2678
推荐LM2679,LM267 ...

高度有限制,这个LM的体积太大了,MP的耐压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