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X系列硅胶的选购,重点介绍708硅胶,希望有帮助大家

楼主(2018-01-20):
70X系列硅胶使用很普遍,型号也比较多,但是一直以来不明白这些型号间有什么区别,在选购的时候也容易混淆。
我先把70X系列硅胶做个分类,把类分好了,也就好选择了。
我的分法不是按用途分,而是按性状分。
1,不流淌
708硅胶为代表,它像牙膏一样,白色,粘上去基本不乱跑了,特别适合用于电子元器件的粘接和固定,最典型的就是SMSP的电容和电感的粘接
2,半流淌
706硅胶为代表,它是半透明的,流淌性居中。
3,全流淌
以703,704为代表,白色,全流淌,甚至可以自流平,用途广可以密封用,(我最初不明白的时候买的就是704,结果粘元器件一塌糊涂)
703粘接性好一点,但是温度稍微低一点,704刚好相反,温度高一点,粘接差一点。
以上3类最为常用,还有一些型号比如705等属于特种用途了。

网友:
学习了,之前很少用这个,可谓啥都不懂

网友:
只用过704。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708

网友:
708是不流淌的,粘零件比较好用

网友:
这个介绍不错。

网友A:
705是干嘛的?
还有电子黄胶,也顺便介绍一下呗

网友:
mark下,总结很好

网友:
不错,用过704和705灌封,以后用到固定试试7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5是干嘛的?
还有电子黄胶,也顺便介绍一下呗

705透明的

网友:
704灌封的话,凝固深度要注意,一般小于5mm,太深的建议双组分的比较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找半流淌的电子胶。

网友B:
705全透明的。固化后像果冻一样软软的。

网友:
全部罐装以后能否达到ip67防护等级?

楼主:
这个表可以参考

网友:
704有黑色的

网友:
我们常用703的,703流动性好,成型后漂亮。但是干的慢。704你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干的快

网友:
标记下 706可能用上去高大上点 透明的

网友C:
胶板图,常用电子胶。

网友:
原来是这样,一直是乱买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5全透明的。固化后像果冻一样软软的。

IGBT模块里是不是就是705一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胶板图,常用电子胶。

高压包灌封,用的是最后一个吗?

网友:
SMSP是啥呢?

楼主:
还有一个分法,就是看它是否耐水。硅胶耐热性一般比较好,但是耐水性就有不同了
704,耐水性较差,703耐水性较好,至于706和708耐水性需要再求证。

网友:
对头,我之前也买了试过,确实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