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个电子秤的吗? 手提秤的摆动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8-01-20):
想做个电子称,手提称重50KG 误差20g。 有个问题感觉不太好处理,就是当在称重时比如挂了个10kg的重物,会不停的晃动而晃动的幅度都>20g了。
如果一直采集ad判断当摆幅<20g才锁定读数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稳定下来不光人提着累,同时也会引入蠕变了。

网友A:
手提称重50KG,你手好大力气

网友B:
把采集到的数据要做滤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提称重50KG,你手好大力气

现在手提称都是50kg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采集到的数据要做滤波处理。

滤波没用的吧?在摆动稳定的时候滤波会有效果。 摆动的时候你的滤波频度如果能和他的摆幅一致才有效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手提称都是50kg啊

手提秤确实都这么标 但是感觉不实用  主要是家庭主妇买菜 30斤量程就好  西瓜就是这个重量

网友C:
电子秤不是有一个称重稳定标志的吗?重量还是实时显示,出现称重稳定标志时读数才是有效的。
手提秤是低端产品,没必要花那么大力气搞自适应算法吧!

网友:
差不多就"锁定"了

网友:
50Kg拿得起来,眼睛都要抽空去看,哪还在乎那20g,静止测量的时候准就行啦,数字显示几十.几Kg,就没那20g什么事了

网友:
即使做出来了,摆动时如果数值不变,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这秤有问题?

网友D:
将大于晃动周期一段时间内的等间距读数进行平均值滤波何以去除晃动,因为多次晃动的结果没有让物体运动状态改变,也就是晃动力的冲量和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秤不是有一个称重稳定标志的吗?重量还是实时显示,出现称重稳定标志时读数才是有效的。
手提秤是低端 ...

称重稳定标志  如果在晃动超出误差的时候出来就不合适了。  所谓稳定也就是将一个值不再更新显示出来而已。什么时候变化多少就锁定就是关键了。

楼主:
在淘宝买了个10来块的,惊叹他的低价。 用10kg以内的砝码试了下,精度基本在5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大于晃动周期一段时间内的等间距读数进行平均值滤波何以去除晃动,因为多次晃动的结果没有让物体运动状态 ...

暂时也只想到这个处理方式,就不知道处理出来的效果和精度理想不理想。  有空整个传感器试试了。

网友(2024-01-15):
我也在折腾这东西

网友:
低通滤波,逐步加大滤波强度。

网友:
分析一下托利多的电子称,动态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也只想到这个处理方式,就不知道处理出来的效果和精度理想不理想。  有空整个传感器试试了。 ...

简单滑动滤波就行,你不是买了样品,周期调得跟它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