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请问PADS里面怎么做走锡槽-出锡口-导锡槽

楼主(2018-01-20):
RT,单层PCB,pads里面怎么做这种出锡口,方便过波峰之后不把焊盘堵住,方便手工焊排线。

楼主:
自己顶下,怎么没人做过吗???

网友:
焊盘上要加缺口的部分,加上白色丝印,可行不?

楼主:
不行,自己重新做了异型焊盘,类似参考锅仔片方式做的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要做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要做成这样的

正解。
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B:
解决了也说一下你怎么做的,大家都说说

网友:
直接在焊盘用keepout层画一条线 一般在0.5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也说一下你怎么做的,大家都说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7e198e0102wsh8.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7e198e0102wshe.html
参考 pads layout“异形封装制作

网友:
谢谢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