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器想做个外壳,请教怎么做?

楼主(2018-01-20):
网上找人加工的话,一两个不知做不做,当然也不能太贵,自已玩,不批量。

网友:
x宝找3d打印,图纸也可以x宝找代做

网友:
根据淘宝上现成的外壳来设计电路板。

网友:
建议用木头自己刻,反正就搞一个。

网友:
根据淘宝上现成的外壳来设计电路板。
电子盒,铝盒,自己加工外盖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有50万元预算,可以找人做出比较有水平的: 全CNC在一整块铝上加工出整个外壳。

什么? 楼主只有20 ...

有2K的话,用石膏次腻子粉做模,玻纤加环氧树脂也可以。

网友:
买台雕刻机就好了。论坛的雕刻机无论精度还是外观都无可挑剔。

网友:
还买个通用外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做钣金是可行的吧,激光割,数控折,喷粉烤漆,再丝印  2000应该够吧

网友:
用雕刻机加工出来一片一片的亚克力板,然后用胶水粘起来也不错哦,很多颜色可以选,面板还可以用双色板,连字一起刻出来。弄好了也很高大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钣金是可行的吧,激光割,数控折,喷粉烤漆,再丝印  2000应该够吧

宁愿做铝合金

网友:
自己玩就涉及之前先选好了壳吧。量少人家不乐意做,乐意做的你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有50万元预算,可以找人做出比较有水平的: 全CNC在一整块铝上加工出整个外壳。

什么? 楼主只有20 ...

20元,买了块压克力板继续玩“土炮”,感觉要退烧了。这事烧钱伤耳!

楼主:
找到个能装进去的铝盒子,丑了点,不过无所谓,壳对于我来说只是担心电容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K的话,用石膏次腻子粉做模,玻纤加环氧树脂也可以。

需要考虑屏蔽

网友:
少量制作,应该先选好外壳,然后根据外壳设计电路板,不然就用亚克力,木头之类能够手工制作的材料做一个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3d打印,最近打了个50mmx50mmx4mm的外壳,效果还可以,60rmb

网友:
可以考虑公模,很多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
玩音响,伤耳朵,,,更伤钱包,,,,,   当然,土豪,不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