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谁用过大彩屏幕,可以竖屏使用吗?

楼主(2018-01-21):
用户设备塑壳开模,不是横屏,串口屏好像都是横向应用的,竖着使用好像没看过这么应用过,仅自己直接驱动的tft中使用过!

网友:
直接问大彩客服呗

网友:
可以的竖屏的

楼主:
软件上好像没有这个选项啊

网友A:
所有LCD 出厂时都规定了放置方向;   原来是水平放置的,改为垂直放置;显示就会出现拖尾等情况; 这是液晶的特性决定的

网友B:
一直搞不明白   大家在项目中  会在什么情况下会优先选择大彩的液晶?这里只评论通用性,不评论好坏,目前我在用威纶的
大家是只考虑价格因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有LCD 出厂时都规定了放置方向;   原来是水平放置的,改为垂直放置; 长期使用液晶就会损坏; 这是液晶 ...

在液晶厂工作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论调,照这样说,手机或者平板随时横屏看电影的液晶屏也会折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LCD 出厂时都规定了放置方向;   原来是水平放置的,改为垂直放置; 长期使用液晶就会损坏; 这是液晶 ...

LCD不管什么方向放置都不存在长期使用会损坏的问题,一般LCD厂家会跟据产品的应用场景配置一个最佳视角,把LCD旋转使用只会影响不同方向看到的显示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搞不明白   大家在项目中  会在什么情况下会优先选择大彩的液晶?这里只评论通用性,不评论好坏,目前 ...

价格很重要啊
比如你一个东西做好了,卖500元,你的威纶就要500元,你还做啥?当然你卖2000的话,还是用现成的更好,省心啊。

楼主:
找到了,确实可以的,在工程设置里面,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价格很重要啊
比如你一个东西做好了,卖500元,你的威纶就要500元,你还做啥?当然你卖2000的话,还是用 ...

好吧 感谢你的解答   我没记错的话  大彩的7寸的  也快400多了(含税),而且威纶的  目前 要不了500(含税)
如果单单是价格问题  目前还不想尝试(因为目前我只用7寸的),但是肯定的是7寸屏以下的    串口屏肯定会有优势,之前在项目外包时,碰到显示方案的时候   有许多朋友都推荐我用迪文或大彩的。
还好当时坚持了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吧 感谢你的解答   我没记错的话  大彩的7寸的  也快400多了(含税),而且威纶的  目前 要不了500(含 ...

差这么少啊
威纶这么便宜啊
不过还有就是单独的屏比较自由,可以做成一体的吧,你这个后面还要有PLC啥的吧
威纶有一体机吗?价格几何?给推荐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差这么少啊
威纶这么便宜啊

我用的系统    都带PL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LCD 出厂时都规定了放置方向;   原来是水平放置的,改为垂直放置; 长期使用液晶就会损坏; 这是液晶 ...

第一次听说这个理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系统    都带PLC的

一体机?多少点的啊,7寸的不到500?
看来是该学校PLC了
方便透露一下购买信息吗?
正好有个朋友有个设备说原来的系统总是出问题,可以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液晶厂工作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论调,照这样说,手机或者平板随时横屏看电影的液晶屏也会折寿了? ...

哈哈  楼上可能看多了   手机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多少点的啊,7寸的不到500?
看来是该学校PLC了
方便透露一下购买信息吗?

上量       我们都是500pcs起订  你要业余玩   拿不到这个价格的
串口屏 价格控制在200左右 还是有优势的  现在的不知为何  普遍都在涨   估计是屏的供应链的价格上调原因
何况  国内组态屏也很多   我业余玩  都买深圳一家的国内品牌   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多少点的啊,7寸的不到500?
看来是该学校PLC了
方便透露一下购买信息吗?

PLC平时都是三菱的(够用了  )    偶尔西门子  200(很少用)
供应商  不清楚    采购买的   说是  苏州拿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平时都是三菱的(够用了  )    偶尔西门子  200(很少用)
供应商  不清楚    采购买的   说是  苏州 ...

哦,500台啊,那也要20多万了吧,厉害厉害

网友:
其实横竖屏确实是内部偏光片及像素的排列有关,并且会影响到带墨镜时的使用效果,用错了会导致戴墨镜看不清显示。如果应用场景没那么多要求,裸眼对比显示效果不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