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继电器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2018-01-21):
现用一款松乐8脚继电器(SMI-12VDC-SL-2C),用了5,6年,近段时间发现卡壳,或是粘连时有发生。
用于小功率电机。现在拿货周期也长。

不知道,有哪个价格接近,质量稍好的牌子推荐一下。

网友A:
三友,汇港,宏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友,汇港,宏发,

有听过,用过爱福吗?有一朋友推荐这个,,

网友:
用的宏发的,

网友:
用的宏发的 手上有些吊料  需要可以私聊

网友:
宏发的 一直在用   没出过问题

网友:
同上,宏发的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goodsky不错,基本上松川是最差的了,三友也一般,最好的还是宏发。

网友:
现在用的采购价格多少

网友:
宏发 宏发 宏发

网友:
欣大的还可以么

楼主:
宏发的,看了触点,确实比其他的好些。。JQX-115F 是什么价位?有用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宏发的,看了触点,确实比其他的好些。。JQX-115F 是什么价位?有用过的吗? ...

5元左右吧

网友:
宏发的,质量稳定性中规中矩吧。
有一次供应商给了一个叫做金天的好像,价格和宏发一样,蓝色外壳,就那个32F,结果是比宏发的还耐用啊。后来又换一个,结果就不行,然后我把他换了。

网友B:
一致性很重要

松x估计优点也就是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致性很重要

松x估计优点也就是便宜了

是的,批量的东西出个问题搞得鸡飞狗跳。

网友:
一直用宏发的。

网友:
汇科的继电器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