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内过来人,给别人研发软件,如何控制烧录?

楼主(2018-01-21):
现在给自己上一家的公司兼职维护升级之前的产品(因为我走后,他们没有再招人),然后从销售的产品中抽成

CPU使用的是cotex M4内核,关于包括大货烧录/样品测试,涉及的固件烧录问题,特向坛内兄弟请教,我目前的想法如下

1、对于大货烧录,我想购买脱机烧录器,烧录器需具备:脱机烧录、烧录计数(就是比如设置烧录10次,就只能烧录10次)、烧录加密,大家有没有符合条件的烧录器推荐?
2、对于测试样品等测试的固件,用脱机烧录器太麻烦,因为我们离他们还有些距离,老过去也不行,测试版本会比较多,所以我想的是,在测试的固件中埋定时炸弹,比如现在18年1月21,我就在程序中判断时间如果比如到了18年6月,我就启动一个随机错误,对于这些固件,我提前说明,只能用于测试,不能用于出货

以上以外,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想法,或者第一点中的烧录器推荐呢?

网友A:
你不能叫他们送过来给你烧录,烧完了再叫他们来取,老板连这点都不肯做,还跟他合作干嘛?要么他招人接替你,要么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叫他们送过来给你烧录,烧完了再叫他们来取,老板连这点都不肯做,还跟他合作干嘛?要么他招人接替你 ...

产品每次出货至少3000台,自己烧录太费时间了

网友:
随便找一个兼职的,一片多少钱,这种简单的活,很容易干完了.

网友B:
TB上搜stm32脱机烧录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搜stm32脱机烧录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是有,就像这款脱机烧录  但是不知道咋样,会不会被破解,稳不稳定之类的,所以想让用过的坛友推荐一款最好,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5楼正解。
买脱机烧录器,他们没技术能力,也不会有那个胆量去破解的,用了F4芯片的东西,多少有点技术含量,一般人还真搞不定,如果有盗版能力,早就可以不鸟你了。

你买了烧录器,找他们报销,然后烧录次数到了(可以稍微多加几个百分点,别太精确,比如烧100个,可以设置105次,万一有时候某些原因要对几个板重新烧一次的状况偶尔还是有的),你自己带笔记本过去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顺便拿钱

网友:
楼上正解,有破解脱机烧录器的能力,那干脆直接破产品算了

网友:
我们以前就是用的脱机烧录器。

网友:
请个工人给他烧啊,把工人的钱一起算进去

网友C:
这里有现成的方案,可以参考: 一个全功能的Nu-Link-Pro 烧录器、仿真器。

特点:
1、支持的芯片很多,基本包括新唐全系列的IC。
2、带电平转换接口,接口的电压可以通过软件设定为1.8V,2.5V, 3.3V, 或者 5.0V
3、支持脱机下载!就是说,烧录不用电脑。
4、支持烧录文件的加密和烧录下载次数限制。
5、支持烧录文件和指定烧录器的绑定。就是说但有文件也不行,必须配对上对应的烧录器。

以上3~5点,特别适合批量生产的场合使用!

嘉立创商城上有正版、原装销售: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52051.html

网友:
羡慕楼主还有这样的岗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现成的方案,可以参考: 一个全功能的Nu-Link-Pro 烧录器、仿真器。

特点:

这个支持ST的芯片吗

网友:
去淘宝买个可以设置烧录次数的脱机烧录器

网友:
脱机烧录器,可以设置密码,次数等等
放一个烧录器在客户那里,每次需要烧录了,直接设置好次数等远程镜像给他

网友:
你还是雇个人帮你烧录.或让你亲戚去.烧录这种活还是找可靠的人.

网友:
自己烧录好,脱机的话,只要一个逻辑分析就可以搞定;
你可以找第三方协助烧录;
也可以预烧一个有加密算法的ISP代码,自己用单片机或成品的开发板改为下载工具,通讯中没有代码的明码就好;芯片也是专用的;

网友E:
去淘宝上买一个支持远程更新烧录文件的脱机烧录器给客户,客户需要哪个版本的软件打个电话,叫客户将烧录器连到能上网的电脑并打开一个客户端软件,你这边打开服务器端加载好要烧录的版本,并设置好烧录次数,一同步客户那边的烧录器就更新好了。我现在都是这么做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软件都是商家做好的

网友:
烧录没有用,很容易破解读出,这种芯片直接加密也没有用,stm的芯片很容易破解,费用也不高,用ATSHA204加密,你烧录好了这些小芯片,直接给他们这种EEPROM统计个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淘宝上买一个支持远程更新烧录文件的脱机烧录器给客户,客户需要哪个版本的软件打个电话,叫客户将烧录器 ...

谢谢分享,可以告我买的烧录设备链接吗?私信给我也行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
淘宝上有一个200 左右,我们现在STM32都是在工装测试过程中自动烧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1.623f3fd6hLPhKQ&id=521457129743&ns=1&abbucket=13#d ...

这个本地不需要hex文件?
类似远程授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本地不需要hex文件?
类似远程授权的?

HEX文件在本地加载,设置好加密方式后再同步下载到远程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支持ST的芯片吗

这个只支持新唐的系列芯片,ST不支持。

网友:
对,叫他给钱你找人,在你的地方烧录。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6001-1-1.html
用此方法,任何烧录器均可远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