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元件坐标生成时,原点能不能设置在板外?

楼主(2018-01-21):
如图有倒角的板子,原点设置在板外可以吗?如果不行那么设置在板内的Mark点上可以吗?

有谁知道的,请指点一下咯,谢谢!

网友A:
原点可以设在外面
用板内的Mark也可以
用任意一个元件、焊盘作为坐标原点都可以
坐标换算方面没什么区别的

但实际操作当中,如果用板外的原点,那么就要求你的板子放置的时候能够确保坐标的一致性。否则就要求mark点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可以设在外面
用板内的Mark也可以
用任意一个元件、焊盘作为坐标原点都可以

好的,谢谢你。
我以为贴片厂需要在板内找参考原点。

网友:
当然可以,生成的CSV文件只是一个坐标文件,相对于原点的坐标文件。

网友B:
0点可以放在任意位置,偏移到合适位置是工艺工程师的基础技能。   但是放在右下角兼容性最好,建议还是用你截图的这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点可以放在任意位置,偏移到合适位置是工艺工程师的基础技能。   但是放在右下角兼容性最好,建议还是用你 ...

左下角。

网友:
我们老索尼贴片机原点在右下角,器件x坐标都为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下角。

是的,是的。写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