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使用AQY210搭建模拟信号隔离电路?

楼主(2018-01-21):
请问怎么使用AQY210搭建模拟信号隔离电路? 看ADAM-4117上输入端放了两个这种光耦

网友A:
印象中这个是Photo MOS,类似继电器,一般用于多通道模拟信号之间隔离吧:同一时间只切入一个通道采集。

网友B:
BMS 用这个东西,可能是飞电容隔离,可以做到完全的高压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S 用这个东西,可能是飞电容隔离,可以做到完全的高压隔离

刚查了下,在板子上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电容,用飞电容的方式普通电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这个是Photo MOS,类似继电器,一般用于多通道模拟信号之间隔离吧:同一时间只切入一个通道采集。 ...

有相关的图吗?这种采样精度高吗?

网友C:
飞电容隔离 你没做过的话估计你处理不好,搞不好就引入高压了, 丰田的混动车里的BMS都是飞电容的方式采集电池电压的,整块板子没有隔离电源。
没做过的话老老实实用加了隔离电源+隔离AD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电容隔离 你没做过的话估计你处理不好,搞不好就引入高压了, 丰田的混动车里的BMS都是飞电容的方式采集 ...

如图中所示: 光MOS  和飞电容

网友C:
研华的ADAM-4117 这个8路模拟采集模块跟BMS上的用途还是不太一样,BMS上主要用来巡检电池电压并且隔离高压;
研华的这个可能单纯只是切换模拟量采集通道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华的ADAM-4117 这个8路模拟采集模块跟BMS上的用途还是不太一样,BMS上主要用来巡检电池电压并且隔离高压 ...

看照片没有预留多大的空气间隙,难道真的只是通道切换?

楼主:
ADAM-4117最前级用一片AD629,输入信号都是差分输入,看来用AQY210做通道切换的可能性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