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没有类似 MCP3421那样 的 24位ADC, 便宜又好用

楼主(2018-01-21):
想测电流, 1uA  分辨率  0 -- 50mA 量程, 有推荐的吗

网友:
推荐ADS1220;
虽然也没有便宜到那里去

网友:
分辨率1ua的话16位就够了,选那么高干啥。

网友A:
你保证你的PCB布局正确?低噪声?

网友:
ADS1230,价格貌似不高,但是要外加基准,速度也不快

网友:
1uA 50mA range = 50,000

16位的几乎没有余量,使用代价有点大,Vref要正好对应到5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保证你的PCB布局正确?低噪声?

看到了 内行人说话了    有时真没必要刻意选择那么高精度,其实实测下来  布板要求 会相对较高 (我之前就亲自体会过)

网友:
MCP3421已经是18bit的了,不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 内行人说话了    有时真没必要刻意选择那么高精度,其实实测下来  布板要求 会相对较高 (我之前 ...

确实,否则再高的位数,都是噪声,也没有用呀。

网友:
找个单项电表的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否则再高的位数,都是噪声,也没有用呀。

so   我从来不用要求那么高的位段的独立ADC(那玩意烧钱,当然不差钱的项目可以这么搞一搞)     也有特殊   我目前能用算法做就用算法做    就是除非你的项目中   确实非常非常需要  另外
这都是实战总结出来的    不是IC资料说的好   它就能适用于你    两回事

网友:
不如加个运放切换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