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21):
品牌相同 容量一样,一个是厂家给的内含固件的,一个是自己的。从原厂的文件复制到自己的卡,刷机没反应。而原厂的好用,啥原因?有明白的吗?帮忙答疑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
标题危险,另外帖子内容看不懂,可能是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楼主:
谢谢莫大, 怎样修改标题?

网友:
这种SD卡作为系统启动盘的,如树莓派,矿机等,需要使用Win32DiskImager工具将原先卡的文件系统镜像备份出ISO文件出来,然后在使用工具将镜像ISO文件打入新的SD看,直接简单的复制粘贴是不行的。

楼主:
试一下,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真不会改标题

楼主:
怎样改标题?改不了啊

楼主:
已改,谢谢 莫大

网友:
用hddrawcopy备份,再写入新卡

网友:
有可能被加密了,就是sd卡有自己的id通过加密软件加密绑定了里面的文件与sd卡的id这样软体就不会被复制走。以前htc手机就有金卡解锁的说法。以上纯属猜测

网友:
这玩意儿有很多玩儿法的。如果是厂家故意限制的话,不是那么容易跳过去的。当然了,也可能简单的GHOST就行。但可能性不大。可以试试。如果是我搞的程序,我相信我加密的东西,一般人是很难跳过去的。

楼主:
只显示2个bin 文件,试了网友提供的方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 SD卡使用疑问”仍不是合格的标题。请认真阅读版规11。

时间到了(发帖24小时),你的ID将会被封锁 ...

这家伙凌晨3点还在发贴是种啥样的体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显示2个bin 文件,试了网友提供的方法都不行

可能有隐藏分区

楼主:
该怎样搞?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怎样搞?请指教 谢谢

把原盘做个ISO,然后写目标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