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中能不能直接下载带防读??

楼主(2018-01-22):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

网友:
JLINK跟市面上买的脱机烧录器好像可以,你们批量烧录不会是用MDK的吧?

网友:
在程序入口处检查一下加密位,如果不是,自己去搞搞

网友:
JFLASH 工具  STLINK V2工具都可以  再不然代码开始时读保护位,没写保护就进行写保护位

网友A:
软件做个设置,如果没有读保护就进行读保护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SET)
{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_Lock();
}

网友:
程序中加上最好,MDK中也有一些可以修改选项字

网友:
这不是都是mdk标准做法嘛,增加一个写选项字节区的asm文件,下载算法中添加选项字节下载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做个设置,如果没有读保护就进行读保护

请教,这段程序如何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段程序如何使用?

开机运行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运行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好了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