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箱的音质由什么来决定的

楼主(2018-01-22):
做小型的蓝牙音箱,音质是由喇叭决定还是由专业的调音芯片来做? 求解
这个产品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推荐

网友:
我现在也在了解蓝牙音箱的方案,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蓝牙本身作了压缩所以音质不可能太高。模拟电话部分没弄好会有杂音。也有用蓝牙传数据流而不是音频流这样就不会在蓝牙环节失真

网友:
木桶定律 。哪个环节差了都不行。腔体、喇叭、芯片、电路、电源哪个都能把分数拉低。APT-X应该对音质实际影响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本身作了压缩所以音质不可能太高。模拟电话部分没弄好会有杂音。也有用蓝牙传数据流而不是音频流这样就 ...

索尼大法的LDAC还是很暴力的,就是对设备有要求!

网友:
一直想买个音频蓝牙传送器,国产的几十元都有,德国博世没有1.5K是买不到的,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本身作了压缩所以音质不可能太高。模拟电话部分没弄好会有杂音。也有用蓝牙传数据流而不是音频流这样就 ...

数据流不做压缩,而音频流做了压缩?

网友:
前阵子在ADI中文论坛,看到专业级别的Audio Solution,不敢独享,呵呵,发坛友们看看

网友:
只用过ADI的ADAU1701,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