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0.9频繁崩溃,哪个版本基本能用

楼主(2018-01-22):
因为现在AD18支持在不关闭菜单的情况下,设置生效,这样绘制复杂的板子就不用频繁打开菜单关增长看效果,这个特性还是比较高效的。
可是试用本坛的破解版AD18.0.9频繁崩溃……
怎么破?

网友:
追求稳定的话,好像比较推荐14.1.20

网友:
我目前使用的AD16.0   一直正常

楼主:
我目前在用16.0.5还算稳定。
但是,我希望尝试18版的非独占式菜单,就是说,设置菜单一直打开着,实时生效,不用不停的打开菜单。

网友:
好像有坛友 放出来  18.0.10版本,楼主可以当当小白鼠

网友:
AD10,AD14都挺稳定,AD17我用的时候经常崩溃,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14  16 都可以在用,没有发生过崩盘

网友:
18.0.10装了下,直接打不开
直接出现如下错误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0000010D26F519 in module 'WorkspaceManager.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000007B0 at 000000010D26F519.

Failed to load WorkspaceManager.  Failed to initializ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will terminate!

网友:
AD18现在还不稳定,我试了.7  .8  .9都有好多毛病。.10现在还在下载

网友:
AD18 低配机器的噩梦呀...  我在笔记本上装了一下,必须得服老.我的笔记本要淘汰了.

网友:
用ad15   不要用16,17,18

网友:
刚装上AD16,目前发现PCB没有滚动条,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原理图有的;快捷键我知道,只是强迫症,想把滚动条弄出来

网友:
ad15的最后一个版本

网友:
用AD16, 顺路问一下, 你们的原理图打印会出现芯片内部的管脚字符错位 叠加在一起的情况吗?

网友A:
以致用16.1.12,稳定,其他试过很多经常崩溃。

网友:
用了AD18有两三个月了 一直挺好的 三台电脑上都用的

网友:
转A或M吧

楼主:
登云钓月,你用的哪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致用16.1.12,稳定,其他试过很多经常崩溃。

兄弟,你这个版本有没有安装资源分享一下^_^

网友:
在用14.2.3,还好,算稳定,没奔溃过。

网友:
17的在64位win10正常

网友:
下载AD18.0.10测试一下。

网友:
难道只有我在用10吗?

网友:
也下载了AD18.0.11,测试一下。

网友:
10很稳定

网友:
18,从本群放出的,都一直升级上去,并没有太大问题~~

最大问题,就是有些自己的库,SCH更新到PCB时,会报错,软件其它方面,没有大问题的

网友:
18的貌似在自制元件库时不能隐藏电源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