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动态1969m功放制作交流

楼主(2018-01-22):
学习了一段时间功放找了一个简单的功放1969m试做经改进后发来给发烧友制作

网友:
忘了发附件的节奏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这是实验的电路

楼主:
这是网上找的原形电路经过几次改动调整为现在的电路,扩展了动态降低了失真,中高频真的不错,低频还要优化,希望有爱好朋友制作帮忙优化讨论方案

网友:
记得经典的是三极管后级的,不知楼主这个试听如何

网友:
以前测试过,一般的功放电路和数字功放高端只能到几十K,1969高端可以到400~500k的样子

网友:
1969据说发热量很大

楼主:
电流不大我只调到了整机不到100ma,小信号看波形也没感觉失真,可能没有更专业设备测试。没自己做过功放,找个电路练练手而已,改了以后感觉还是不错的,电流小失真小摆幅大

楼主:
真如li4512369所说这个电路频率高波形越漂亮,没有别的功放也没办法测试别的功放做比较,希望有朋友留发一篇各类型功放比较波形测试图。但肯定比d类功放高频特性要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大我只调到了整机不到100ma,小信号看波形也没感觉失真,可能没有更专业设备测试。没自己做过功放,找 ...

要声音好听,屌丝都要1A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找的原形电路经过几次改动调整为现在的电路,扩展了动态降低了失真,中高频真的不错,低频还要优化 ...

这个电路已经和1969没有关系了,1969经典是只有4个管子,电流反馈。
你末级用的mos,应该试试PASS电路,mos输入,mos输出。据说效果比1969好的多。

1969和pass好听是因为是甲类放大器,你这个只有100mA,肯定不是甲类了。

网友:
N管P管都分不清,真怀疑这些所谓的动态是怎么界定的

楼主:
经进一步改良后的电路供电30v,输出峰峰值27.8v,希望对想制作的朋友有帮助!

楼主:
奇怪图传上去

楼主:
改良后的电路图,改善低频下半周失真的问题

楼主:
谢谢zsmbj提供的电路,目前手没有这些元件以后找到了做一个。这个只是利用手上现有的元件做的

楼主:
今天又做了修改,波形是在电源电压30v时测得

楼主:
后增加的这个15k电阻接到BD139 的b极波形会更好一些,基本做到了正负半周在最大信号时的对称,接近轨至轨的放大。有的朋友看到这个电路后觉不是1969m这个不重要,主要是看效果前级可以简化的,我只是想着吸收其它功放的优点融合到一个电路上和业余情况下容易制作,因为优秀功放电路很多,而且有的都是大师和大公司设计的,爱好的人就是想就现的简易条件做一个自己能高兴的设备让自己的电路经验丰富一点

楼主:
有想制作学习的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声音好听,屌丝都要1A以上

现在大冷天的,屌丝已经是2A级别

网友:
我家的音箱和听音环境还发挥不了这个功放的性能

网友(2018-04-07):
有时间试试

网友(2018-06-01):
1969 要上原始的2n3055/mj2955 金封对管,以前做过,声音挺不错,三极管和场管的声音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发热太厉害

网友:
1969电源好重要, 发热特厉害的,音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