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体中的结构体与数组如何相对应?

楼主(2018-01-22):
关于字节对齐问题:使用联合体如下,本质是希望:第二个结构体中的数据正好按照顺序和上面的Buf相对应(比如第一个结构体中Buf[0]对应toUploadHeard0、Buf[39]对应:toUploaderTail]),这样的话,在批量发送的时候可以用数组来,操作实际数据的时候用变量名来,但是实际中发现:第二个结构体,因为对齐问题,实际上在fileNumbers时候已经不和Buf[3]Buf[4]Buf[5]对应了,但是使用:__attribute__ ((aligned (1))); 在联合体后面,第一个结构体后面和第二个结构体后面,仍然还是不能对应。这样应该如何操作?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8 Buf[40];
        };
        struct
        {
                u8 toUploadHeard0; // 0xAA
                u8 toUploadHeard1; // 0x55
                u8 functionCode;   // 0x01
                u16 fileNumbers;
                u32 RemainingSize;
                u32 RemainingContinuousMaxSize;
                u8 radomCode[8];
                u16 bootloaderVersion;
                u16 APPVersion;
                u16 HardWareVersion;
                u8 Res[11];
                u8 sum;
                u8 toUploaderTail; // 文件尾巴
        };
}_UpStatusInfo ;

网友:
要加 PACK关键字

网友:
用的啥单片机?51?STM32?

网友A:
如果51的话,用#pragma pack(1)可以解决
STM32的话,这样会大幅影响效率,不推荐

网友:
目测    这段代码编译不过去吧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
u8 toUploadHeard0; // 0xAA
u8 toUploadHeard1; // 0x55
u8 functionCode;   // 0x01
u8 sum;
u32 RemainingSize;
u32 RemainingContinuousMaxSize;
u8 radomCode[8];
u16 bootloaderVersion;
u16 APPVersion;
u16 HardWareVersion;
u16 fileNumbers;
u8 Res[11];
u8 toUploaderTail;

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但是可以隔靴搔痒

网友:
这其实是结构体问题,默认情况,成员偏移地址是成员字节数的整数倍,其余留空

网友:
强制对齐影响效率  习惯人为填充对齐

网友:
隐性自动对齐不直观别扭

网友:
发送不需要数组,直接取结构体地址转换成char指针一样的

网友:
#pragma pack(push)  /* 保存原来的对齐方式 */
#pragma pack(1)  /* 使用单字节对齐 */

typedef union _xxxx
{
  yyyy;
}xxxx;
#pragma pack(pop)  /* 恢复原来的对齐方式 */

网友:
题外话,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用强制类型装换,把机构体指针转换为数组指针然后使用

网友B:
建议如下使用填充对其,不要强制使用PACK对其,效率影响极其明显(尤其是在低速单片机上):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8 Buf[40];
        };
        struct{
                u8 toUploadHeard0; // 0xAA
                u8 toUploadHeard1; // 0x55
                u8 functionCode;   // 0x01
                u8 reserve1;
                u16 fileNumbers;
                u16 reserve2;
                u32 RemainingSize;
                u32 RemainingContinuousMaxSize;
                u8 radomCode[8];
                u8 reserve3;
                u8 reserve4;
                u8 reserve5;
                u16 bootloaderVersion;
                u16 APPVersion;
                u16 HardWareVersion;
                u16 reserve6;
                u8 Res[11];
                u8 sum;
                u8 toUploaderTail; // 文件尾巴
                u8 reserve8;
        };
}_UpStatusInfo ;

如果必须要保证成员的顺序,那么使用如上填充对齐较好(缺点是占用一些RAM)。如果没必要保证成员顺序,那么建议U8四个一组,u16两个一组紧邻一起。这样可以保证自动对其。
发送数据是,通过对联合体中的结构体成员赋值。发送的时候直接发送联合体中的数组,接受解析时直接再解析结构体的成员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如下使用填充对其,不要强制使用PACK对其,效率影响极其明显(尤其是在低速单片机上):

如果必须要保 ...

不好意思,联合体中的数组成员大小修改一下即可。上文忘记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如下使用填充对其,不要强制使用PACK对其,效率影响极其明显(尤其是在低速单片机上):

如果必须要保 ...

好的,非常感谢,但是设计方案已经出来了,暂时就用Pa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51的话,用#pragma pack(1)可以解决
STM32的话,这样会大幅影响效率,不推荐 ...

收到,数据量不大,但是报文协议需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