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DC输入转24V输出电源模块型号推荐

楼主(2018-01-22):
大家上午好!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400VDC输入、24V输出(10A)的电源模块(功率在240W左右),请大家帮忙推荐下型号,非常感谢!

楼主:
DC-DC模块

网友:
这就一开关电源,
我们的一款产品电压可达交流300V,

网友:
这就不叫电源模块了,明纬有导轨式模块电源

网友:
LAMBDA PH300S280-24电源模块

网友:
用在哪,有没有特殊的安规、纹波、传导、辐射、防雷等等要求...

楼主:
工业级的就可以,直流输入端接400V的电池包。

楼主:
就是24V的小电路需要从400V左右的电池包上取电(经过一个这样的降压模块)

网友A:
有钱的话就上vicor吧,V375B24x300Bx。3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的话就上vicor吧,V375B24x300Bx。300W

呵呵,正是我想说的。估计楼主之前也是用的它吧

网友:
如果是不考虑钱的话,可以用synqor.
IQ4H240HTX13
MCOTS-C-270-24-HT

差钱的话可以选TDK-lambda。
国产的就不推荐了,也不了解

网友B:
我偷偷的告诉你,如果电池最高是到400的话,那么直接买一个可接受单265v输入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偷偷的告诉你,如果电池最高是到400的话,那么直接买一个可接受单265v输入的开关电源即可。 ...

非常有道理  我很认同

网友:
楼上正解,265AC输入的AC-DC输入400V DC电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自己设计的这种电源的话都是选择450V的电解电容,还有按照450V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偷偷的告诉你,如果电池最高是到400的话,那么直接买一个可接受单265v输入的开关电源即可。 ...

弱弱的问下,这个265VAC输入的开关电源的L和N端能否直接接在电池包的正负极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偷偷的告诉你,如果电池最高是到400的话,那么直接买一个可接受单265v输入的开关电源即可。 ...

还是要从开关电源内部的大电容两端引出两根线再接到电池包的正负极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从开关电源内部的大电容两端引出两根线再接到电池包的正负极上呢? ...

都一样,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就买交流220V的开关电源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这个265VAC输入的开关电源的L和N端能否直接接在电池包的正负极上呢? ...

可以,有全桥电路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有全桥电路随便接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