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在用唯一ID加密,在Release版本下被优化掉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1-22):
下面是用唯一ID加密的代码, 在Debug版本下运行正常,但是Release版本下,编译器认为 U_ID 都是0xFFFFFFFF, 所以将比较的过程给优化了,每次执行都是将唯一ID写入U_ID数组中,结果这份代码失去了作用。
而如果给U_ID变量加上 volatile 关键词,U_ID将被分配到RAM区域,也不能起作用。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要说是降低优化级别的,那就算了,我发布的版本从来都是最高优化级别的。

bool bFirmwareOK;

void FLASH_Write(u32 Addr, const void *buff, u32 len)
{
        FLASH_Unlock();
        //写入
        u16* p=(u16*)buff;
        for (int i=0;i<len;i+=2)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100000);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_ProgramHalfWord(Addr + i , *p++);
        }
        FLASH_Lock();
}

bool CheckU_ID()
{
        static u32 const U_ID[3]={0xffffffff,0xffffffff,0xffffffff};
        u32 const *pID=(u32*)(0x1FFFF7E8);
        u32 TmpID[]={pID[0],pID[1],pID[2]};
        u32 ID[3]={U_ID[0],U_ID[1],U_ID[2]};

        if (ID[0]==0xffffffff && ID[1]==0xffffffff && ID[2]==0xffffffff)
        {
                FLASH_Write((u32)U_ID, TmpID, sizeof(TmpID));
                return true;
        }
        else if (ID[0]==TmpID[0] && ID[1]==TmpID[1] && ID[2]==TmpID[2])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int main()
{
        bFirmwareOK=CheckU_ID();
        if (!bFirmwareOK) return 0;

        while (1)
        {
        }
}

网友A:
加 __root关键字,好像不会被优化的

楼主:
这是测试工程,用的IAR版本是 6703, 请各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 __root关键字,好像不会被优化的

加__root关键词只是保证编译器不管这个变量用不用,都会编译进目标文件中,但还是会把判断过程优化掉

网友B:
老生常谈,加volatile在你的指针上

网友C:
你这种做法肯定不行了,需要点技巧吧:
1、先定义一个整形变量flash_addr,来保存U_ID的地址,该地址肯定为FLASH的的地址
2、写加密信息时,把flash_addr强制转换成指针来操作if((*((unsigned int *)flash_addr))==0xffffffff)//第一次上电,读取该指针的内容,即为U_ID的数据
3、验证加密信息时,和第2点一样,因为代码是固定好,所以U_ID在编译前已经确定好的,程序运行时也是先把地址读出来,然后再读取该地址的内容进行比对

你代码出来在ID[0] [1] [2]的赋值,应该先取U_ID的地址,再把该地址内容赋值给ID数组

网友:
貌似要去掉cons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生常谈,加volatile在你的指针上

加 volatile 后, U_ID数组会被分配到了RA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做法肯定不行了,需要点技巧吧:
1、先定义一个整形变量flash_addr,来保存U_ID的地址,该地址肯定为 ...

改成下面这样,也没有难过编译器
bool CheckU_ID()
{
        static u32 const U_ID[3]={0xffffffff,0xffffffff,0xffffffff};
        u32 const *pID=(u32*)(0x1FFFF7E8);
        u32 TmpID[]={pID[0],pID[1],pID[2]};

        volatile u32 const *p = U_ID;
        if (p[0]==0xffffffff && p[1]==0xffffffff && p[2]==0xffffffff)
        {
                FLASH_Write((u32)U_ID, TmpID, sizeof(TmpID));
                return true;
        }
        else if (p[0]==TmpID[0] && p[1]==TmpID[1] && p[2]==TmpID[2])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做法肯定不行了,需要点技巧吧:
1、先定义一个整形变量flash_addr,来保存U_ID的地址,该地址肯定为 ...

甚至下面这样还是不行

u32 GetUIDAddr()
{
        static u32 const U_ID[3]={0xffffffff,0xffffffff,0xffffffff};
        return (u32)U_ID;
}

bool CheckU_ID()
{
        u32 const *pID=(u32*)(0x1FFFF7E8);
        u32 TmpID[]={pID[0],pID[1],pID[2]};

        volatile u32 const *p = (u32*)GetUIDAddr();
        if (p[0]==0xffffffff && p[1]==0xffffffff && p[2]==0xffffffff)
        {
                FLASH_Write((u32)p, TmpID, sizeof(TmpID));
                return true;
        }
        else if (p[0]==TmpID[0] && p[1]==TmpID[1] && p[2]==TmpID[2])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网友:
不同的文件可以随便设置不同的优化级别啊!你把这个函数丢到单独一个文件里面,给这个文件设置低优化级别即可。不需要折腾别的了~

网友:
U_ID 不能固定到某个地址么  ?  不让编译器去指定   比如FLASH最后一个PAGE  一般很少用到把

网友:
Release会比debug优化很多的,而且每个版本还不同

网友:
U_ID不是0xffffffff?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甚至下面这样还是不行

u32 GetUIDAddr()

/************************************************************************/
//                      author:Jacy Huang
//                      email :j.c-h@qq.com
//
/************************************************************************/
#include "platform_flash.h"

#define FLASH_PROTECT

const unsigned int seData = 0xffffffff;

unsigned int seAddr = 0;
unsigned int Fml_Constant = 0x2234ADAA;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Fml_Constant;
unsigned char *Uid = (unsigned char *)(0x100007F4);
unsigned short Fml_CRC16;

unsigned short Formula_CRC16(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while(len--)
        {
                for(i=0x80; i!=0; i>>=1)
                {
                        if((Fml_CRC16 & 0x8000) != 0)
                        {
                                Fml_CRC16 <<= 1;
                                Fml_CRC16 ^= 0x1021;
                        }
                        else
                        {
                                Fml_CRC16 <<= 1;
                        }
                         if((*p&i)!=0)
                        {
                                Fml_CRC16 ^= 0x1021;
                        }
                }
                p++;
        }
        return Fml_CRC16;
}

void Formula_102(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Result)
{
        unsigned char *crc;
        unsigned short dat;
        crc = (unsigned char*)&dat;
        Fml_CRC16 = 0;
        dat = Formula_CRC16(D,6);
        Result[0] = C[0] ^ crc[0];
        Result[1] = C[1] ^ crc[1];
        Result[2] = C[2] ^ crc[1];
        Result[3] = C[3] ^ crc[0];
}

unsigned short CheckUid(void)
{
#ifdef FLASH_PROTECT
        unsigned int Result;
        unsigned int se;
        unsigned char D[6];
        D[0] = Uid[0];
        D[1] = Uid[4];
        D[2] = Uid[3];
        D[3] = Uid[5];
        D[4] = Uid[1];
        D[5] = Uid[2];
    se = *((unsigned int *)seAddr);
        Formula_102(D, (unsigned char *)&Result);
        if(Result != se)
        {
                return 0;
        }
#endif
        return 1;
}

void UID_Secure(void)
{
#ifdef FLASH_PROTECT
        unsigned char D[6];
        unsigned int Result;
        D[0] = Uid[0];
        D[1] = Uid[4];
        D[2] = Uid[3];
        D[3] = Uid[5];
        D[4] = Uid[1];
        D[5] = Uid[2];
        Formula_102(D, (unsigned char *)&Result);
    seAddr = (unsigned int)(&seData);
        if((*((unsigned int *)seAddr))==0xffffffff)//第一次上电
        {
                platform_write_word(seAddr, Result);
        }
#endif
}

网友:
#pragma optimize

指定优化等级。

楼主:
我试了,指定函数的优化等级可以解决。
但我还是想在代码上找方案

网友:
static u32 const U_ID[3]={0xffffffff,0xffffffff,0xffffffff}; 楼主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啊,没错重启等于都是重新赋值了U_ID的值,怎么可能不优化掉你的if语句

网友:
2种方法解决楼主的问题:
1、将U_ID定义到固定的地址上,不用赋值;
2、每次上电前读取芯片UID地址的实际数据赋值给U_ID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