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ys@下面begin... end 里面不一定是顺序执行吧 ?

楼主(2018-01-22):
看到一个资料,
说        begin.........end
是一个顺序语句块,
然后always@(触发条件)
             begin
                ........
        end
在 非阻塞条件下,begin  end里的语句一定不是顺序执行吧 ?
如果这种 begin  end内的语句不是顺序执行,为何 又将begin  end  统称未顺序语句块 ?

网友A:
这是阻塞赋值条件下相对fork……join而言。
阻塞赋值条件下,begin……end是顺序执行,所以叫顺序语句块;
fork……join是并行执行,所以叫并行语句块。

网友:
Verilog标准规定,begin - end之间的表达式是按照书写顺序求值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在:always@(触发条件)
             begin
                ........
        end
的非阻塞语句中,分前半段和后半段。在前半段是顺序执行的,后半段里面也是顺序执行的。
望高手纠正。。。。

网友:
切记:HDL是“硬件描述语言”, 不是程序, 没有执行的概念
HDL与电路图等效的。你能说“电路图”能执行么。

网友B:
楼主  VERILOG 分可综合和不可综合之分。  可综合得代码生成到FPGA里 就是生成一个电路图, 电路图在同一个时钟得驱动下, 在不考虑信号线长短等问题时 你说是顺序执行还是并行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阻塞赋值条件下相对fork……join而言。
阻塞赋值条件下,begin……end是顺序执行,所以叫顺序语句块;

这么理解好理解一点,也可以想成always下begin..end是(),执行顺序看是阻塞语句还是非阻塞语句

网友:
就是个()具体看里面写了啥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VERILOG 分可综合和不可综合之分。  可综合得代码生成到FPGA里 就是生成一个电路图, 电路图在同一个 ...

begin  。。。end之间的 代码
如果被理解为并行执行的 电路,   是可以用门电路搭建出一个电路与该代码对应的,
如果被理解为串行执行的 电路,也是可以用门电路搭建出一个电路与该代码对应的,这个没问题吧?

假如代码的赋值方式是非阻塞赋值的情况下, 被一个人(而不是综合器) 错误的理解为串行执行的,那也可以搭出一个对应的串行电路吧?
不太明确的地方是:为何verilog,在非阻塞的情况下,要用begin。。。end (教科书中已经写明了 之间的是顺序执行的)类型的代码来表示一个并行的电路 ?

网友:
引用 楼主:
begin  。。。end之间的 代码
如果被理解为并行执行的 电路,   是可以用门电路搭建出一个电路与该代码 ...

楼上有个人说的很对,在用VERILOG写FPGA代码的时候,你就直接当begin end 是()  实际使用的时候 确实只要当它是括号就行了。 你现在看到的很多VERILOG都是刚进入中国时候 几个学者写的,那个时候 甚至他们连FPGA都没怎么摸过吧 然后几个少数的教材就被慢慢当作经典教材然后  新教材又不断的参考老教材。

其实很好理解呀,   楼主有用过74hc164么   还有74hc595    这两颗都是 串转并的转换芯片, 一个带锁存器  一个不带锁存器。     其实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就可以当作 带锁存跟不带锁存的区别。  带锁存并且锁存由时钟驱动, 和不带锁存进来信号直接输出  就这么简单

楼主:
英文 原版 里 begin。。。end 之间的代码也被 写成是串行了吗 ?

网友:
一般来说,begin...end之间的代码描述了一个D触发器。阻塞/非阻塞并不是并行/串行的意思。
简单的说,非阻塞逻辑,取的值来自D触发器的输入侧,是纯粹的组合逻辑。
阻塞逻辑,取的值来自D触发器的输出端。是时序逻辑。

网友:
putty 与ackyee 我觉得说的都挺好的

网友:
解释清楚了,就是要看内部的语句。

网友(2018-03-08):
受教了,我一直当lu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