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DVD机,给自制的音响提供高品质的音源

楼主(2018-01-22):
怀念以前的CD机,基本上都是DAC出来后,经过一级4558运放放大,直接输出到CD机屁股后面的莲花座,在把4558换成5532、普通电解换成钽电容后,音质可以说提高了一个档次。在当年磁带机横行天下的时候,CD机的横空出世,其高品质的听音感觉,给所有HIFI爱好者以强大的震憾力,这是一种情怀。

时过境迁,很多年没玩音响了,最近想重拾当年的情怀,DIY了一套功放设备,聊以自慰,可惜的是,虽然现在进入了DVD时代,绝大多数的DVD机集成度太高,各种U盘、TF卡、MP3、卡拉OK集成在一起,粉底噪声极大,再配上音量调节模块、均衡器模块、音质极差,离HIFI越来越远,简直就是一个糟品,给人好无奈的感觉。

为此,请教各位玩音响的网友,麻烦能推荐没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功能,没有音量调节、混响、均衡功能的DVD,最好是DAC直接输出到后面莲花座的DVD机,不要求最高品质,只要求能达到以前CD机那种非常纯净的听音感受即可。谢谢!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电脑DVD有没有3.5耳机输出?或者淘个CD光驱

网友A(2018-03-03):
我有飞利浦吸入式机芯,直接模拟输出。但是丢角落吃灰好久,现在都几乎不怎么听碟了,还是手机听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飞利浦吸入式机芯,直接模拟输出。但是丢角落吃灰好久,现在都几乎不怎么听碟了,还是手机听的多。 ...

是DVD吗?出手吗?

网友:
想要音质就别买DVD。
或者找台带SPDIF输出的,再买个解码器。

网友B:
我就劍走偏鋒,Diy了一個D類功放2x150w 1x300w的12v電瓶供電氣死附近好消息好消息全場85折的店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劍走偏鋒,Diy了一個D類功放2x150w 1x300w的12v電瓶供電氣死附近好消息好消息全場85折的店鋪。 ...

这有效果点变态了

网友:
楼主和我的想法一样,也想找台音频设备。在网上买过90年代二手的一套音响,听过就后悔了,各方面性能都不行,
读碟、FM接收、高低音频响都不好。90年代的CD机最大问题就是激光头老化,那几个日本品牌各自设计激光头也不
一样,现有又不生产了,基本激光头损坏机器也报废。开始以为FM接收都是一台独立设备,接收灵敏度应该很高才
对,结果还不如现在的手持收音机。可能只适合放那怀旧吧。
    后来又买了车载CD机,丰田车上全新的,读碟不提心了,高低音频响也不好。可能是功率小的原因吧,毕竟是
12V供电。本想用SPDIF输出接功放,但这种车机没有SPDIF输出端,加上车机放那也不好看,就没搞了。
    用DVD代用其实是比较好的办法,现在的DVD都是数字伺服技术读碟,读碟性能不是以前老CD机能比的。加上现
在DVD不挣钱了,都用统一的激光头,坏了就换还偏宜。
    你说的DVD超高集成度,那是国产品牌DVD和国产山寨DVD,台湾SUNPLUS的方案,连DAC都集成了。就是那种一
二百块钱的DVD,都是SUNPLUS的方案,为了便宜5.1h和主声道接在一起。外壳上也敢写AC-3、DTC解码。网上不是
有SONY的DVD机,也不贵(但不要和国产比价格),那才是性能优先的做法。

网友C:
我准备去香港旧货市场淘一个高品质的黑胶唱机,有推荐的吗。

网友:
飞利浦CM205,CM206,已经胜过普通的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去香港旧货市场淘一个高品质的黑胶唱机,有推荐的吗。

香港旧货市场在哪?

网友:
是CD机芯不是DVD机芯,吸入式,Philips & LITE-ON CDM-M10机芯,I2C命令控制,Analog输出,有S/PDIF输出,无电子抗震.数量有2个.
最后,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