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高分子钽电容的请进

楼主(2018-01-23):
是不是用高分子钽电容代替普通钽电容后,就不担心炸掉,烧掉了? 当然是在规定使用条件下。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法电容   长得跟纽扣电池很像

网友A:
自从我们公司规范钽电容的货源后,普通钽也没毛病

参数计算好就行
比如Buck电路,输出端电流是连续的,不需要太多电容,纹波电流点出来,根据开关频率和电容在该频点的ESR开撸就行
而输入端的电流非连续,有跳变,所以需要在上管和GND之间并联小电容以消除高频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我们公司规范钽电容的货源后,普通钽也没毛病

参数计算好就行

确实,使用这么多钽电容,就试过接反炸了两个之外。其它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只是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楼上的楼上说的是法拉电容吧,电压不高呀。

网友:
高分子钽电容接反不炸么?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个车上用的OBD落锁器,安装时不小心把盖子掰开了,发现了三个钽电容,顿时脑袋里就闪现出烟花的场景,吓得我赶紧拆下来自己换了ML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