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检测燃气灶是否有火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8-01-24):
需求是这样的。经常LP炖汤,忘记了,会吧锅烧干,如果出门了忘记关的话还有可能引起火灾。
现在家里还有老人,白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怕他忘记了。引起火灾。
所以想到了做一个火焰检测的东西,连续检测到火焰10分钟以上就会给微信发送消息,后面买了智能音响还可以语音在家里提醒。
我开始的想法是和熄火检测一样用热电偶。但是安装是问题。炉灶本身只有一个热电偶的空,再按一个没有位置。
然后淘宝看到有火焰检测的小板几块钱一个,开始用打火机测了一下还可以。做好了安装到炉灶上发现灵敏度很差,不知道是不是炉灶的蓝色火焰和红色火焰产生的波长有差别。
最近在看有紫外传感器就是几百的了,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还一个想法是有没有传感器可以贴在铁的燃气管上,检测里面有没有气流。
现在的想法就是这两个方向,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坛友给点意见。

在给大家推荐一套智能家具的控制系统 HomeAssistant,我家里现在就是用的这个。可以通过homebridge直接使用苹果的家庭APP。
我现在用的不多。检测家里的温湿度 PM2.5 甲醛这些。还有检测门有没有关好。饮水机定时开关这些。这个火焰检测的也是要加入这个系统的。都可以设置微信推送。
上个图,我在使用的系统

网友:
检测煤气灶电磁阀上的电压,简单可靠,或者直接换个可以定时的煤气灶,一了百了

网友:
买一个声音大的闹钟或者那种宜家那种机械定时器放在厨房,每次煲汤一开火就打开闹钟。一到时间哇哇哇叫,就忘不掉关火了。

网友A:
你这个LP也真是神人了!最简单的当然是检测热量,PT100传感器,热电偶都可以,你也可以去读现有热电偶的信号,也可以去读熄火保护的信号。如果想在燃气管道上做文章,除非活腻了!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化,想法很奇葩。我说话比较直,别在意!

网友:
市面上有防干锅的灶  你可以查下

网友:
我记得ADI有火焰探测传感器

网友:
利用燃气灶自带的热电偶啊。有火焰时它的输出信号比较大的,直接驱动气阀的。

网友:
直接找个机械的温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LP也真是神人了!最简单的当然是检测热量,PT100传感器,热电偶都可以,你也可以去读现有热电偶的信 ...

堵现有的信号我也想过,拆燃气灶太费劲了。还担心影响原来的信号。到时候不能自动关闭燃气就得不偿失了。
我检测燃气管也是只想用外置的传感器,比如检测声音之类的。肯定不回去动管子或者往管子里接入其他东西。

网友B:
林内的炉子,有防止干烧的功能,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林内的炉子,有防止干烧的功能,可以考虑

炉灶已经买了。。。现在没法换啊

网友C:
楼主 我知道的有一种定时阀控制开关,安装在管道上,每次做饭时,打开阀门,一小时后阀门会自动关闭。
这样,即使忘记了,也无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知道的有一种定时阀控制开关,安装在管道上,每次做饭时,打开阀门,一小时后阀门会自动关闭。
这样 ...

这个和厨房闹钟效果差不多。感觉用起来麻烦。而且还有可能忘记按。
所以想弄一个自动提醒的。这样也不担心忘记使用。

网友D:
。。。万能的手机呢  我就天天让我老婆随手定闹钟 天天不听  反正我是随手定闹钟  直接可以语音定

网友:
手机是最最简单方便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能的手机呢  我就天天让我老婆随手定闹钟 天天不听  反正我是随手定闹钟  直接可以语音定 ...

哈哈。一样。我也让她定。但是也忘啊。。。。

网友E:
现在很多煤气灶是用的热电偶,开始打火时靠手动把阀门压下去了,点燃后将热电偶烧出来的电送到保持线圈,保持煤气阀门的位置。火熄灭后,热电偶不产生电,保持阀自然关闭煤气。然果需要另外检测,加装一个热电偶就行,然后加装一个蓝牙什么的传到你的智能家居服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煤气灶是用的热电偶,开始打火时靠手动把阀门压下去了,点燃后将热电偶烧出来的电送到保持线圈,保 ...

关键是没有位置加这个热电偶。

网友B:
热成像图像分析,同时判断屋内是否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图像分析,同时判断屋内是否有人

哈哈。这个更高端。

网友F:
我做过检测火焰的东西
1.利用电离原理检测火焰,麻烦一点。
2.直接利用红外LED检测火焰,简单非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检测火焰的东西
1.利用电离原理检测火焰,麻烦一点。
2.直接利用红外LED检测火焰,简单非接触。 ...

我现在就是买了红外LED的。发现用打火机红丝火焰的时候距离比较远。大于半米了。
但是在家用炉灶是蓝色火焰的时候10cm都不稳定。

网友:
利用已有热电偶测温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见过室内的天然气表,机械+电子的,买一个这个回来,程序自己改写就可以实现随时开关天然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见过室内的天然气表,机械+电子的,买一个这个回来,程序自己改写就可以实现随时开关天然气了 ...

这是个好想法

网友H:
铠装热电偶,很适合啊,很好装。
或者你试试MLX90620 90621,16x4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可以认为是低分辨率热成像。不仅能区分出是否有火,还能判断是否有人在操作

说错了,是热电堆阵列,不是热释电

网友I:
据说火焰是导体,以前看网上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用燃气灶定时阀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铠装热电偶,很适合啊,很好装。
或者你试试MLX90620 90621,16x4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可以认为是低分辨率热 ...

这个思路我也在看有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据说火焰是导体,以前看网上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电离的方式检测。传感器都要大几百

网友J:
用摄像头+自己做识别 这样是不是很高大上

网友K:
看来一遍帖子。竟然没有人建议换个老婆试试。
哎。。。
可不可以这样:加个显示及按键,定时关闭。可以方便的设置时间,倒计时到达后如果没人主动关闭则自动关闭或报警。
或者搞一个每10分钟需要按一次按键才能继续送气: 10分钟后报警,如果报警期间内没人来清除掉警报就关气。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用摄像头+自己做识别 这样是不是很高大上

普通摄像头可以识别火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普通摄像头可以识别火焰么?

人眼能判断出来是否有火焰,那么图像识别肯定可以识别出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摄像头+自己做识别 这样是不是很高大上

这个难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一遍帖子。竟然没有人建议换个老婆试试。{:shutup ...

还是操作复杂啊。
刚刚淘宝看了一下找了蓝色光的传感器回来试试。
现在燃气灶都是蓝色火焰了。之前买的火焰传感器都是红外的。波长不对。

网友M:
火焰传感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据说火焰是导体,以前看网上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的煤气灶探测火焰探针就是一个金属探针,火焰是一种高温离子电浆导电的。楼主需要的不是火焰传感器,是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天然气报警器,买一个得了。

网友O:
燃气灶必须带熄火断气装置,好像是行业标准

这个标准,拯救了1号电池

ps:应该换老公了,这老公还不马上立刻RightNow 去买个老米电饭锅,天天置老婆于煤气危险里,有什么想法

网友:
厨房装个热释红外传感器加闹钟,检测到有人进厨房后,就自动启动闹钟。

网友:
你需要买一个电炖锅,比如这种隔水炖的效果不错。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4

楼主:
引用 网友M:
火焰传感器,你值得拥有

我就是买的火焰传感器,红外的对蓝色火焰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的煤气灶探测火焰探针就是一个金属探针,火焰是一种高温离子电浆导电的。楼主需要的不是火焰传感器,是 ...

现在的燃气灶都带熄火保护了。我需要的是防止干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燃气灶必须带熄火断气装置,好像是行业标准

这个标准,拯救了1号电池

电饭锅只是做饭。炒菜烧汤还得是用火的

网友P:
单台自己接出热电偶信号是最直接可靠的,可楼主是想自己做个模块(是想卖吗?
可这个模块要做到美观,耐油污,耐高温,容易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单台自己接出热电偶信号是最直接可靠的,可楼主是想自己做个模块(是想卖吗?)
可这个模块要做到美 ...

这个说起来简单。实际拆装炉灶本来就是很麻烦的事儿。再加上热电偶作为熄火安全保护装置。担心从这个上面引出信号对功能有影响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Q:
传统燃气壁炉的方法是采用离子电流法,来做火焰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传统燃气壁炉的方法是采用离子电流法,来做火焰检测的。

这个是有传感器还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有传感器还是什么东西。

学名应该叫“火焰探针”吧,一般是铁合金或镍合金的材料。估计某宝上多有的卖。

网友:
某宝上有好多燃气泄漏报警器,都是带电磁阀的,直接买一个回来改装一下,对电工来说不难吧,

网友R:
换个思路,检测不了火焰,检测火焰上面的锅。再推广一下,检测煤气灶点火手柄的位置,比如手柄下面粘个磁铁直接霍尔触发,这个就更容易了~
LZ的夫人不至于连锅都不放就点火吧?(我只有在实在找不到打火机点烟才会这么干~

网友:
离子火焰探针,接触式检测

网友S:
紫外线检测也可以,比较贵。自己买紫外线管diy

网友:
引用 网友R:
换个思路,检测不了火焰,检测火焰上面的锅。再推广一下,检测煤气灶点火手柄的位置,比如手柄下面粘个磁铁 ...

这个思路比较赞,检测手柄是否在关闭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S:
紫外线检测也可以,比较贵。自己买紫外线管diy

现在买了蓝光的检测

网友:
双金属片

网友:
买个好点的灶,你要的功能都有

网友:
买个带定时器的煤气灶就好了,设定好定时,到钟就自动停.不要这么折腾.

网友T:
我买的带定时的,就是电池消耗比较大
买的充电的,4个倒着用,结果有一个已经坏了
1号的氢电,哪里的比较靠谱?
火焰检测,我试过离子方式,很可靠。电路也简单。就是探针材料要求比较高。燃烧的火焰,就像一个二极管。只是电流非常微弱。

网友S:
引用 网友T:
我买的带定时的,就是电池消耗比较大
买的充电的,4个倒着用,结果有一个已经坏了
1号的氢电,哪里的比较靠 ...

商用燃气灶里都用离子探针,量大便宜,电路简单。顺便问问,买的蓝色火焰检测管是什么样的?多少米?

网友:
貌似问错了,应该问55楼。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商用燃气灶里都用离子探针,量大便宜,电路简单。顺便问问,买的蓝色火焰检测管是什么样的?多少米? ...

蓝色没搞过
离子的很好用,可靠性很高。但是电路要用电,电磁阀控制,没电就用不了气。
我买的带定时的,数码管显示,不知道啥原理,听说是热电偶,热电偶的输出居然能维持电磁阀使用?不可思议啊
但是熄火后很长时间才能切断电磁阀,大概几十秒吧。
离子的就反应迅速,火焰熄灭瞬间切断电磁阀

网友:
我来歪个楼,换LP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S:
商用燃气灶里都用离子探针,量大便宜,电路简单。顺便问问,买的蓝色火焰检测管是什么样的?多少米? ...

几毛钱,就是RGB的管。我只买了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蓝色没搞过
离子的很好用,可靠性很高。但是电路要用电,电磁阀控制,没电就用不了气。
我买的 ...

热电偶的输出据说有十几二十毫安呢。可以维持不能该改变。

网友U:
新的燃气灶,有定时关闭功能,还有火灭了自动关闭功能。这样就可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新的燃气灶,有定时关闭功能,还有火灭了自动关闭功能。这样就可靠多了。 ...

我的没有定时功能。有也不是很好用。还要去按。
熄火保护现在是标配了。

网友:
火焰离子探测很好用,直接做一个也很简单。电路原理,类似电阻检测方法,可靠性也较高。

网友:
这帖子都这么多回复了?
买个干簧管,贴电磁阀上,多简单。

网友:
火焰离子探针 火焰有个电离层导电的 工业都这么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新的燃气灶,有定时关闭功能,还有火灭了自动关闭功能。这样就可靠多了。 ...

我估计家用煤气灶都有火灭了自动关闭的功能

网友W:
为啥不用热释电传感器?要是淘宝上找不到,可以去走私个响尾蛇导弹,把引导头拆下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为啥不用热释电传感器?要是淘宝上找不到,可以去走私个响尾蛇导弹,把引导头拆下来用。 ...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X:
网上查R2868    测紫外线的  准确性很高。 国产的一套大致250块左右。检测距离3-4m不成问题。
我以前测过基本上可以2m外准确监测到打火机一次放电(没有火焰,就是没气的火机的一次打火)。对于火焰再远一点都没问题。  常见光对这东西没任何影响。缺点就是比较贵。 测红外线啥的都会误测。

网友:
检测火焰还是用离子感应或者热电偶最直接粗暴
你说热电偶已经装了,那么直接从现有灶具热电偶中心再引出一条线到电控,电控检测负压(小于几个毫伏MV)就说明有燃烧,为0伏就是熄火。

另外你弄的这个连接苹果手机的网关蛮好的,就是没时间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位置加这个热电偶。

就用现有的热电偶,割开接条线出来就行,做专业点就找热电偶厂家打样。
比如奥可利的热电偶

网友:
跟高铁学,高铁1分钟司机踩一下踏板,防止睡觉,你在煤气管上装个电磁阀,边上放个按钮,1分钟按一次按钮,不按按钮自动关闭煤气阀。我保证,不出一周,你家人就得跟你急眼!

网友:
老日光灯有个启辉器,可以检测火焰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是操作复杂啊。
刚刚淘宝看了一下找了蓝色光的传感器回来试试。
现在燃气灶都是蓝色火焰了。之前买的火 ...

实验结果怎么样?蓝色光传感器可以么

网友:
换个带自检的炉子,省事

网友Y:
现在的炉子都是自带熄火检测的,火熄了自动关气,楼主太操心了

网友:
温度温度温度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家里起火十分钟后发信息给你?还是出现干烧后?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摄像头+自己做识别 这样是不是很高大上

摄像头可能无法拍摄到蓝色火焰,我老家天然气质量好,那火焰很蓝,白天几乎看不见在燃烧,我用手机试过,蓝色火焰看不见的,只能看见火上面空气流动的那种跳跃.

网友Z:
引用 网友Y:
现在的炉子都是自带熄火检测的,火熄了自动关气,楼主太操心了

   是忘记关火出现干烧,不是汤水溅出淋熄火焰,这个现在绝大部分灶具无法检查.其危险性相当大,我老婆也与楼主老婆一样的经常忘记关火,有一次把一锅肉炖干然后再将肉引燃,整个厨房全部熏黑,天花板的水泥全部脱落,还是邻居发现得早及时报警和联系我才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Z:
是忘记关火出现干烧,不是汤水溅出淋熄火焰,这个现在绝大部分灶具无法检查.其危险性相当大,我老婆也与 ...

他们都是看东西不看完想当然的发表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验结果怎么样?蓝色光传感器可以么

不行。还是检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估计家用煤气灶都有火灭了自动关闭的功能

管道天然气在开通前是要检查的,没有熄火自动关断的灶具是不给开通的。

网友(2018-03-31):
引用 网友R:
换个思路,检测不了火焰,检测火焰上面的锅。再推广一下,检测煤气灶点火手柄的位置,比如手柄下面粘个磁铁 ...

这个简单,可行, 点赞!!

网友:
新换的燃气灶,有自动关火功能!煮汤一溢出来就关气了!

看了下就是热保护开关!火焰区有两根烧得通红的探针。

有热量,热开关接通供气电磁阀,没火了,冷却断开供气电磁阀!

别整那些高科技!多个环节多个鬼,不可靠!

时间的话,手机定时器开启不就可以了!

检测火焰防干烧估计还得检测火焰打大小,估算热量的多少和时间!才能确定能不能干烧!

补充编辑原因:回复楼主的干烧问题!

网友:
火焰检测用离子探针比较准

网友AA(2019-08-20):
有后续没?紫外检测应该靠谱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有后续没?紫外检测应该靠谱一点吧

没有。试了几种都不稳定。

网友N:
好的燃气炉都是离子探针,没有火焰就会切断燃气?楼主换炉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据说火焰是导体,以前看网上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完全对。火焰是单向导电的,有点像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X:
网上查R2868    测紫外线的  准确性很高。 国产的一套大致250块左右。检测距离3-4m不成问题。
我以前测过 ...

哦,还有这个,我查查。
我只知道一个GD708,紫外敏感,但需要加220V电压同时还要限流,比较啰嗦。
楼下说的离子探针也可以,和GD708接口兼容。你查一下Krom的IFD258的接线方式

网友:
换老婆最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的燃气炉都是离子探针,没有火焰就会切断燃气?楼主换炉子就可以了

我不是解决没火的问题。现在的炉子都能解决。我的问题是烧东西忘了。会烧干,引起火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解决没火的问题。现在的炉子都能解决。我的问题是烧东西忘了。会烧干,引起火灾 ...

还是买台海尔的防干烧灶具吧,不折腾

网友:
管路安装一个电磁阀,搞个延时电路,按一下键电磁阀开启13分钟,10分钟后蜂鸣器提醒,如需继续使用就要再按一下键续13分钟,否则3分钟后关断。

网友:
日本gui子的灶台,有专用传感器,具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以翻去研究下

网友:
楼主用的是官方的树莓派3的版本?

网友:
火焰是单向导电的,和二极管性质差不多;可以根据这个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