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上增加环形碳膜层用作角度检测,求推荐PCB厂家

楼主(2018-01-24):
在PCB上增加环形碳膜层用作角度检测,求推荐可以做碳膜层的PCB厂家。
效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碳膜能均匀?碳膜不磨损?
如果分辨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光电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膜能均匀?碳膜不磨损?
如果分辨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光电式

需要配套给客户,只能按现有方案做,否则客户需要更改软硬件设计。

网友B:
碳膜现在做的厂家应该比较少了吧,这个都是做汽车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膜现在做的厂家应该比较少了吧,这个都是做汽车产品的。

是的,是汽车上的产品。

网友C:
这里应该用霍尔吧,碳膜的靠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应该用霍尔吧,碳膜的靠谱吗

应该是靠谱,据我了解,就这种板至少有10年以上的时间考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