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锂电串联,如图中的接法正确吗?嘿嘿!

楼主(2018-01-24):
从X宝上,买了几十对锂电回来,让厂家加工成串联,但收到后,发现两个电池的串联电极,都没有经保护板,直接接在电池的电极上,个人觉得好象这样接法,两个电池的保护板,都没有用了.

网友:
单节锂电没有过放过充保护肯定会出问题,另外串联要做充电平衡。

网友:
应该使用2节锂电的保护板

网友A:
我晕,怎么会没有用的,必须得这么接,要不然两节电池都是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怎么会没有用的,必须得这么接,要不然两节电池都是浮地

就是不太明白,可以具体说说吗,学习一下.

网友:
右边那个应该是接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怎么会没有用的,必须得这么接,要不然两节电池都是浮地

不可能,左边那个等于没接。这是两个单独的保护板,不是专用两串板,不存在两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左边那个等于没接。这是两个单独的保护板,不是专用两串板,不存在两浮地。 ...

所以,我就觉得奇怪.

网友C:
你应该买好2节的保护板,一起给厂家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买好2节的保护板,一起给厂家焊接

这个,我是直接让电池厂家帮加工好的,但看到这样连接方式,我也问了厂家,说是这样的.但我想不通,也对保护板的电路不了解,所以才有些一贴.

网友D:
是不是背面有保护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背面有保护电路啊

上面的PCB就是保护板,

网友:
我觉得怎么接保护板都起不到作用,多串就应该用多串的保护电路板,而不单串的保护板简单的累加

网友:
这样接的话:左侧的保护板完全失去作用,右侧的正常。
总体来说:1 输出的过流保护功能基本正常,2 左侧的没有过冲保护,3 平衡的事儿就不用说了。

网友:
但如果不想换保护板的话商家似乎也只能这么接,因为如果经过保护板串联的话太容易烧掉MOS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的PCB就是保护板,

我就是说那个PCB背面是否有保护电路,还是说上面什么元件都没有,只是转接?

网友:
电池两个是平衡的就没有问题,如果不平衡就瓦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说那个PCB背面是否有保护电路,还是说上面什么元件都没有,只是转接? ...

有元件的,我拆开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元件的,我拆开看了.

那就应该是有保护的,只是缺少平衡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直接让电池厂家帮加工好的,但看到这样连接方式,我也问了厂家,说是这样的.但我想不通,也对保护板 ...

2节的充电板会有均衡充电控制,直接串联单节的充电板,可能存在充电不均衡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节的充电板会有均衡充电控制,直接串联单节的充电板,可能存在充电不均衡情况 ...

这个明白,对于充电不平衡的情况,暂不做考滤.我主要是觉得我上图中的接线,有可能电池的保护板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应该是有保护的,只是缺少平衡而已

正常情况下,电池的电极先入保护板,再从保护板上焊点上,输出.但现在是串联线,没有经保护板,而是两个电池直接连在一起了.而保护板太小了.看不清其线路的原理.所以不确是否这样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电池的电极先入保护板,再从保护板上焊点上,输出.但现在是串联线,没有经保护板,而是两个电池直 ...

正常情况下这样应该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上面的保护板有过压保护而且足够坚挺。
在充电过程中,假如电池电压不平衡度一直增加,其中一个电池电压不断上升。当单电池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该电池的保护板工作,将改电池电压箝位在正常电压范围内,同时另一个电池可得到的充电功率达到最高,这个方法就是变相的利用电池保护板来当作平衡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这样应该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上面的保护板有过压保护而且足够坚挺。
在充电过程中,假如电 ...

你的意思,即是,只有如我图中那样,中间的串联线,不焊接在PCB上,而是焊在电池的电极上才更好?
我原来的理解,是电池电极全入保护板,再将从保护板出来的线,串联起来才对.而现在左右电池各有一个正负极不入保护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即是,只有如我图中那样,中间的串联线,不焊接在PCB上,而是焊在电池的电极上才更好?
我原来的理解 ...

应该是从保护板出来后再串啊,不过保护板的话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从保护板出来后再串啊,不过保护板的话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所以,我就才奇怪,我图中就没有全经保护板.但厂家却说,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就才奇怪,我图中就没有全经保护板.但厂家却说,没有问题的,.........

照片上看不出有没有过保护板,应该是需要过保护板的

网友E:
模型用动力电池没有保护板的,保护板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型用动力电池没有保护板的,保护板吃不消

这个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2018-03-21):
均充保护,专用的串联电池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