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SolidWorks2周,画了个电脑机箱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8-01-24):
电脑登录不上只能用手机简单编辑一下

又跟新了设计图

更改了摆位

下面是旧的设计

网友A:
棱棱角角不扎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棱棱角角不扎手吗

扎手,我尽量不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唉,早着呢,只会一点点钣金和各种拉伸什么的。

网友C:
我也准备利用过年的时间学下 。现在机械设计太难找了。目前只有一个。想再找一个都很难啊。 楼主学习的是那个版本?

网友:
这个软件上手很快,适合电工使用。

网友D:
是让看结构啊,还是让看画的图啊?
看结构,没有风道,也没有对流,里面的空气基本不流通,这是准备做烤箱了。
看画图,画成这样加工不了,也不是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让看结构啊,还是让看画的图啊?
看结构,没有风道,也没有对流,里面的空气基本不流通,这是准备做烤箱 ...

都看看吧,没有设备没法钣金,但是有免费的激光切割可以各种裁板子

大致添加了一下风道走向,应该是普通的机箱类似的风道走向吧,还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准备利用过年的时间学下 。现在机械设计太难找了。目前只有一个。想再找一个都很难啊。 楼主学习的是那 ...

用的2016版本
看的教程是SolidWorks自带tutor和B站:SolidWorks魔方云学院的视频

网友E:
我想知道,你是要把它做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2016版本
看的教程是SolidWorks自带tutor和B站:SolidWorks魔方云学院的视频

我觉得看视频学太慢 自带的教程挺好的。我目前是13版本。solidworks有个毛病就是不能另存为低版本的文件。只能另存IGS或别的通用格式。搞得版本问题烦死了。  还有就是装配文件的时候,这次装配的好好的。再次打开装配后,偶尔某个零件会丢失导致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你是要把它做出来吗?

是啊,看能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看能做到什么程度

铝合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合金的吧

是啊,铝合金板+L型材铝。铝合金板子有机器加工,L型铝只能自己想办法打孔

网友:
群主大人好哇,群里不发,偷偷跑到这里来发帖了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F:
请推荐 proe 视频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2016版本
看的教程是SolidWorks自带tutor和B站:SolidWorks魔方云学院的视频

好的,也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看看吧,没有设备没法钣金,但是有免费的激光切割可以各种裁板子

大致添加了一下风道走向,应该是普通 ...

激光切割,焊接或螺丝组装到是没问题。
如果喇叭在下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设计的),左边风扇的风基本都被显卡挡了,而且显卡如果是往外吹风的,显卡和机箱风扇正好对着吹。
右边的电源把排风的路径也全挡了,如果是静音电源,电源风扇的排气量估计不够整个机箱用的,硬盘没有散热空间,纯靠无对流自然散热。
如果不是外形尺寸限制,建议重新设计,把电源放下面,独立进排气,所有板卡和硬盘朝向同一方向,留出风道。

网友G:
想法很好,现在规矩的机箱太少了

网友H:
机械结构类设计还是交给专业的工程师来搞,熟练绘图员不等于结构工程师。以前做产品吃过亏,让一个很会画图的给画完了,然后生产时各种加工难,工艺复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械结构类设计还是交给专业的工程师来搞,熟练绘图员不等于结构工程师。以前做产品吃过亏,让一个很会画图 ...

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指装配上是否方便,以前遇到过连螺丝都装不上的情况,主要是新手没经验没能力。还好我这个是自己画着玩的,另外已经跟新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法很好,现在规矩的机箱太少了

这机箱其实挺规矩的,现在改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切割,焊接或螺丝组装到是没问题。
如果喇叭在下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设计的),左边风扇的风基本都被 ...

现在重新改结构了,回头上图。
显卡风扇是网内吹的,没有和机箱风扇冲突
喇叭的位置我再想想
电源的位置改了
硬盘位置我重新放一下,主要是只有一个SSD(文件资料都在nas里面)

已经重新设计了,一会儿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推荐 proe 视频教程

不会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G:
主要是电源没有超薄的,设计起来就不好摆弄

网友I:
设计与真实的加工过程应该是对应的,这么方的角实际上是加工不出来的。实际加工中,钣金件的边多是折弯,所以楼主这里不应该用拉升,而应该用钣金的折弯,根据铁板的厚薄指定一个合适的折弯系数,出来就会有一个圆角,这也和实际的加工过程对应。而且,折弯后出图的时候还可以展开,这样可以计算实际用料。另外,solideworks中还有焊接件模块,画个框框后,可以很方便的出模型了。如果非要用拉伸,转角的地方也应该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设计与真实的加工过程应该是对应的,这么方的角实际上是加工不出来的。实际加工中,钣金件的边多是折弯,所 ...

谢谢:内部是个角铝条做的框架,外面用铝板贴合的,没有使用钣金来画,主要是没有设备来做钣金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电源没有超薄的,设计起来就不好摆弄

没钱不敢上超薄电源,还是主流大小电源应该会稳定一些

网友J:
15年用上WIN10后,就不玩solidework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年用上WIN10后,就不玩solideworks了。

我“玩”SolidWorks还没满月

网友K(2018-05-21):
引用 楼主:
我“玩”SolidWorks还没满月

楼主风扇怎么画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玩”SolidWorks还没满月

加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风扇怎么画的?

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工出来了?

没有,随便捡了个不要钱的垃圾机箱再用着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随便捡了个不要钱的垃圾机箱再用着

垃圾机箱,散热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垃圾机箱,散热不行

一会儿回去上图, 我这边干净,所以侧板什么都拆了,散热那是刚刚的

吃鸡2k画质,室温24度

cpu小于49,gpu 小于59度

我还是满意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会儿回去上图, 我这边干净,所以侧板什么都拆了,散热那是刚刚的

吃鸡2k画质,室温24度

室温24度,是东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室温24度,是东北?

南半球,澳大利亚

网友L:
引用 楼主:
南半球,澳大利亚

移民了么

网友M:
还没有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没有回来吗?

努力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移民了么

还在努力,过两年就知道了

网友:
肉身翻墙啊。现在想不回来越来越难了。看到你我想起了那个被我发图发到自己被移除群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努力,过两年就知道了

在澳洲读书么

网友N:
楼主,不得不说,好丑,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不得不说,好丑,哈哈哈哈

是啊,因为怎么看都丑,所以放弃了

网友O(2019-01-11):
哥们,你这个机箱后来继续画了吗?我想做一个主板横放的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哥们,你这个机箱后来继续画了吗?我想做一个主板横放的机箱

没,现在都是画画小外壳拿3D打印一下用用,这种大东西不折腾了,

网友:
UG畫3D更簡單一些。SolidWorks使用的更多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现在都是画画小外壳拿3D打印一下用用,这种大东西不折腾了,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文件,我想画个玩玩,谢谢啦

网友P:
楼主,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入门的吗?有书籍或者视频推荐吗?谢谢

网友Q:
中间像实心铁块的是配重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文件,我想画个玩玩,谢谢啦

文件还在,但是太乱了,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混在在一堆文件里面。如果你真要,私信我你QQ号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入门的吗?有书籍或者视频推荐吗?谢谢

http://space.bilibili.com/31958155/

solidworks 魔方云学院,一个个视频练习的,挺累的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中间像实心铁块的是配重的么

是散热器,当时不回话,就把尺寸留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pace.bilibili.com/31958155/

solidworks 魔方云学院,一个个视频练习的,挺累的想起来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还在,但是太乱了,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混在在一堆文件里面。如果你真要,私信我你QQ号我发给你 ...

加工出来了么

网友R:
学了2周,画到这个程度,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学了2周,画到这个程度,不错了。

哈哈,现在都可以画钣金了,只要强迫自己入门,然后帮人做个东西,让高手带一下,学起来挺快的

网友:
有学习的动力就学的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