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放到单片机内的EEPROM里面。怎么把这些数据生成bin文...

楼主(2018-01-24):
我想把查表的数据放到单片机内的EEPROM里面。怎么把这些数据生成bin文件呢?

网友:
各种16进制编辑软件

楼主:
我把数据放到一个txt文件里,用010Editor 导出hex文件.他竟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转换的。比如105 它是把1转换成一个值,0又是一个,5又是一个

网友:
自己写个windows程序进行处理,“洒洒水”

网友:
自己写个最简单的命令行就行了

网友:
直接写到程序里面,写成Const变量绝对定位到具体地址,然后编译下生成bin文件是否可以?

网友:
按你想要的顺序做成数组,用串口发出来,用stc下载软件里面的串口助手接收这些数据,它可以存储为bin文件

楼主:
下载到一个txt2bin的小软件 解决

网友:
有串口的单片机,可以自己搞一个简单协议,用串口调试软件写进去。

网友:
定义汇编或c语言的数据,然后编译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到一个txt2bin的小软件 解决

这么多网友关心您
有解决方法不上传到论坛?

hex,bin,txt等格式文件转换新版软件,兼容性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8713-1-1.html

网友:
我是用记事本写好后后缀名直接改为.bin,然后再用STC-ISP打开EEPROM文件再添加或修改需要修改为HEX码的部分。

楼主:
上传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