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变压器次边检测过零信号?

楼主(2018-01-25):
各位好,之前接触的过零检测的信号都是从开关输入部分获取相关信号,送到IO口检测,最近发现还有通过隔离变压次边接信号检测过零信号的需求,但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相关知识,不知从何下手。
具体电路图如下:

使用multisim仿真此处的波形如下

还望各位能提供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A:
同步整流控制器吗?现在很多都是次边检测的,如MPS的69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控制器吗?现在很多都是次边检测的,如MPS的6901

不是,这个电路主要是通过芯片输出PWM控制LED灯开关的,过零信号相当于一个开关信号,这么做主要做全隔离,以前没处理过这种,首次碰到,不知从何下手(软件)

网友B:
初级啊,然后光耦隔离不也是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啊,然后光耦隔离不也是隔离吗?

还请明示?软件如何处理呢?

楼主:
谢谢,这一块电路是客户已经做好的板子了,我们这边负责软件这一块,估计客户是为了省成本,所以每从原边用取信号用光耦隔离。

网友:
嗯,这个设计不错,好几年前我照这个图纸手工飞线搭了一个板子,简单测试没问题。

网友:
比较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