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麦克风做扫频测试,求推荐75Hz-20kHz以上的小音箱

楼主(2018-01-25):
做个测试架测产品上的麦克风性能,截出大量的坏机,都是在低频有问题。
很多专家都说我的音箱达不到100Hz以下。
求推荐好用的电脑桌面音箱,要规格明确写有达到100Hz以下的。
B&O在国内很难买到,BOSE又没参数,烦!

网友A:
100hz以下这个指标还不够,还要有一定达标的输出声压才行,打个比方我的喇叭可以到1hz 但是从1khz以下输出声压只有标准的100分之1,楼主觉得这种喇叭有意义么?然后回来主题,要100hz又要一定声压输出的音箱,呵呵呵,首先体积会很大,其次价格会很贵,第三需要相配功放来输出。 总结:真的达标代价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hz以下这个指标还不够,还要有一定达标的输出声压才行,打个比方我的喇叭可以到1hz 但是从1khz ...

学习了。
那么我现在的测试架的问题应该是喇叭的低音声压输出不够。
这样可以选择个低音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hz以下这个指标还不够,还要有一定达标的输出声压才行,打个比方我的喇叭可以到1hz 但是从1khz ...

钱不是问题,这又不是我的钱。

网友:
耳塞直接接在MIC上行不行?耳塞轻松做的10Hz

网友A:
我写这么多是要告诉你,你这种声学测量需要极其严格的测试环境,自己搞土方法是没法测的,就算测出的数据也是没有意义的,真的一本正经要做声学测量还是要找专业的测量机构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写这么多是要告诉你,你这种声学测量需要极其严格的测试环境,自己搞土方法是没法测的,就算测出的数据也 ...

问题是老板要求做,我也没办法。

不过我们截出来的机,声音肯定与GOLD SAMPLE有较大差别,因为我们把录音放出来对比,要么音量小,要么音色不对。

网友B:
楼主这种是需求是需要用到专业的音频测试,需要用到人工嘴(仿真嘴)而不是音箱,想便宜的就用国内的瑞森科技的仿真嘴几千块钱一个,想要性能好不差钱就用丹麦BK的仿真嘴,我们12年时采购时价格是5万多人民币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是需求是需要用到专业的音频测试,需要用到人工嘴(仿真嘴)而不是音箱,想便宜的就用国内的瑞森科 ...

人工嘴可以指定播放某段音频吗?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音频自动化,一台50万,每个里面两套人工嘴和人工耳,外加各种放大器。一般这个自己是搞不定的,需要相对专业的设备来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工嘴可以指定播放某段音频吗?

人工嘴只是一个播放设备,说不好听点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喇叭,要播放声音还要加功放+声卡(或DAQ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嘴只是一个播放设备,说不好听点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喇叭,要播放声音还要加功放+声卡(或DAQ卡)。 ...

在找人工嘴,不过问几个国内产商要报价,没有理,可能快过年了吧。

其实我们现在直接用普通电脑推喇叭,NG样板低音部分只是差了些,可能喇叭稍微好点就能PASS。
调匀衡器补偿低音是可PASS的,又怕低音失真造成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音频自动化,一台50万,每个里面两套人工嘴和人工耳,外加各种放大器。一般这个自己是搞不定的 ...

50万会要老板的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找人工嘴,不过问几个国内产商要报价,没有理,可能快过年了吧。

另外需要一套音频屏蔽箱,国内岸肯电子做的不错,定做一套小的大概是3万多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需要一套音频屏蔽箱,国内岸肯电子做的不错,定做一套小的大概是3万多人民币。 ...

有屏蔽箱。
现在的做法是放屏蔽箱里,电脑放一段100HZ到4K的声音,产品录音,再把WAV传回给电脑,电脑再分析WAV文件。

我们很多产品都这么做,但这个MIC是新料,供应商也说没问题。

网友D:
一些监听音箱是给出频率响应曲线的,如果你的要求不高,可以用这种音箱。索威的Pro系列性价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些监听音箱是给出频率响应曲线的,如果你的要求不高,可以用这种音箱。索威的Pro系列性价比较高。 ...

谢谢了!
已经下单在京东买了BOSE Music Moniter。
要求不高,90块两个的电脑喇叭差点能满足,就是低频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屏蔽箱。
现在的做法是放屏蔽箱里,电脑放一段100HZ到4K的声音,产品录音,再把WAV传回给电脑,电脑再 ...

冒昧问一下,你们的MIC一般用哪个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冒昧问一下,你们的MIC一般用哪个品牌的?

SPM1423HM4H-B
SPK1638LM4H-B
NSM0410DT
INMP421
F1-(A)HDMO-D100R26-5P]
aku442
一般是客户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