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的USB启动盘

楼主(2018-01-26):
MHDD的USB启动盘,网上下的不好用或不干净,
这个是自己编辑制做的启动盘,稳定最新版,,
电脑不需装软件,用UltraISO写入U盘即可启动电脑使用,

楼主:
Firefox发附件不成功,
换Chromium成功,
检查机械硬盘最好的工具

网友:
很多pe的dos工具箱都有这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fox发附件不成功,
换Chromium成功,
检查机械硬盘最好的工具

谢谢分享,留底一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fox发附件不成功,
换Chromium成功,
检查机械硬盘最好的工具

查硬盘的好工具,收下

网友A:
大白菜启动U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白菜启动U盘有。

大白菜,私货多........

网友(2023-02-19):
引用 楼主:
Firefox发附件不成功,
换Chromium成功,
检查机械硬盘最好的工具

为什么不制成iso格式呢

网友B:
有没有集成此工具的PE?ISO确实方便用ventoy可以直接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集成此工具的PE?ISO确实方便用ventoy可以直接引导。

wepe里面有mhdd工具,用ventoy启动wepe后,执行mhdd命令马上死机